表面处理图片(纯锰系磷化)

楼主(2008-03-05):
锰系磷化,防腐性,耐磨性最好,颜色最深的磷化,最适合用来做最终防腐磷化

楼主:
为什么大家都不太关注锰系磷化呢?其实我比较偏向锰系磷化,除了光泽度不如发黑,其他全面超越发黑,基本代替发黑是个趋势。
1)由于磷化膜有一定的厚度,锰系磷化颜色深,可以掩盖金属基体的缺陷;
2)防腐时间最长可以做96小时,而普通发黑只有7~8个小时,差距太大了;
3)也可以做黑色,外观也很漂亮,成本跟发黑差不多。
实在是很好的选择,呵呵

网友:
小玮友好!

我在关注你所有的有关表面处理的图文!
特别是你上传的另一篇“表面处理图片(硬膜光亮氧化发黑)”,更是非常漂亮!
你上传的有关表面处理的文章集,也都收藏了。
在此一并言谢。
谢谢!
还有,对于你一刻不停的的坚持锻炼的精神,更感钦佩!

syw  080307---00.03

表面处理图片(硬膜光亮氧化发黑)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0704&highlight=

网友:
请多发些资料图片,高度关注中,已加入我的收藏。

网友:
楼上达人,都是表面处理的高手。
我有一个问题,锰系磷化厚度8~15um,厚度的测量方法都有啥?
请具体到使用的设备。
谢谢了!

网友:
关注学习中,不过想问下做这种表面处理的价位咋样呀~

网友:
请教楼主

产品磷化前表面需做哪些处理(有焊缝),Q345B(16Mn),可以磷化吗?工厂要建一个磷化车间(400吨/年)需投资多少资金,需要购置哪些设备,场地多大?环境污染厉害么?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syw开门造车大侠,我的名字缩写也是syw,哈哈
关于磷化膜厚度的测量,一般采用金相分析的方法,比较准确。
磷化的成本是比较低的,跟发黑差不多,但是防腐效果要好很多。
Q345B(16Mn)材料,磷化前表面有焊缝的话是可以做磷化的,推荐使用锰系磷化,因为锰系磷化的颜色最深,能够掩盖焊缝表面的粗糙不一致,最适合用来处理焊接件。
磷化的投资是比较少的,只要几个槽子,磷化槽需要不锈钢,其他都可以用塑料做,场地的话看槽的大小,400吨/年的话,每天处理量大概一吨,槽子大概需要1.3*1*1这么大,然后需要一部小吊车,加热的话可以使用电加热或蒸汽盘管,投资的话3万左右应该就可以了,磷化的污染在表面处理应该算比较小的了,比发黑,电镀要小得多。

网友:
谢谢您

谢谢您的热心回答,我们做磷化是为了后续涂漆作准备,选择锰系磷化还有什么更深的要求吗?

楼主:
后续涂装的话那就没有必要选择锰系磷化了,选择常温的锌系或锌钙系磷化就可以了,价格便宜,使用简单,400吨的话用不了多少磷化液的,可以联系我哦,呵呵

网友:
选择锰系磷化还有什么更深的要求?????

楼主:
锰系磷化是用于最终防腐处理的,即装饰性磷化;
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1)防锈性最好的磷化;
2)耐磨性或者叫减磨性最好的磷化,适用于对耐磨要求高的表面;
3)颜色最深,为灰黑色到黑色,具体颜色跟被处理工件材料有关,这点有益于掩盖工件原来的瑕疵;
这几个特点赋予它一些特性,磷化要求高的可以选择锰系磷化,个人是非常推荐的。

网友A(2008-04-16):
小玮,对锰系磷化我很有兴趣,我想知道锰系磷化的单价,大概在多少左右?
    谢谢!

网友:
请问,关节轴承该选用什么类型的磷化,有相关照片吗?

楼主:
轴承磷化当然是锰系磷化了,因为最耐磨;
这是因为锰系磷化的磷化膜晶体是半球状的,而锌系,锌锰等磷化膜的晶体是针状的,半球状的摩擦系数要远小于针状的,所以锰系磷化的耐磨性最好,非常适合对耐磨性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
请教小玮大侠锰系磷化和彩磷,灰磷具体有什么区别?

我公司是外资,图纸要求用锰系磷化液,但供应商做的结果都是彩磷或灰磷,有时干脆是发黑。晕。。。

楼主:
供应商没有采用锰系磷化,彩膜磷化是铁系磷化,一般用于涂装,防腐性非常差,灰膜磷化一般为锌系或锌钙系磷化,可用于涂装或最终防腐磷化,但是耐磨性和防腐性都不及锰系磷化。
锰系磷化根据材料不同颜色有差别,一般是黑灰色的,它是颜色最深,耐磨性最好,防腐性最好的磷化。

网友(2008-06-07):
回复 楼主:

确实不错,比铁系的高温磷化颜色还深

网友:
一直在跟楼主学习,谢谢啦

网友:
请教个问题

什么叫发黑?

哪个大侠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说的磷化是指酸洗磷化吗,如果是确实是很好的前处理方法,可是如果没有一条适合的连续的生产线是实现不了的,楼主认为呢.

网友(2009-03-28):
用马日夫或含硝酸锰的都算锰系吗? 锰系的能做中温的吗?游离酸和总酸分别在什么范围比较合适?

能不能透露点大概的配方呀 呵呵 我对黑色磷化很感兴趣

网友(2012-07-17):
颜色确实比灰色锌系磷化好看

网友(2012-09-10):
有点像电泳漆,黑色的电泳漆我的产品上有用到。

网友(2012-11-10):
苏州有做磷化的厂家吗,价格怎么样,介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玮,对锰系磷化我很有兴趣,我想知道锰系磷化的单价,大概在多少左右?
    谢谢!

据我了解苏州这边,大件在1.5-2元/KG,小件要到3元/KG,在阀门零件上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