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排屑刀头不断屑---讨论

楼主(2008-03-05):
我们用深孔加工刀具有些年头了,但是总发现有些内排屑刀头不断屑,请大家讨论一下影响的因素。
深孔加工
1、

排屑困难,如遇阻塞则会引起刀具损坏,必须合理选择切削用量,以保证断屑及排屑通畅
2、

加工时,孔易偏斜,刀具、进液器结构上应有导向措施与装置。
3、

钻杆长,刚性差,易震动,影响加工精度与生产率的提高,需选择合理的切削用量。

网友:
这个题目好,正好可以学习一下!正打算做Botek 和BTA的产品呢!又需要的可以联系我!直接德国拿货!特别是些高难度的,什么十几,二十米的高精度孔!
如果是装刀片的可以考虑选用有断屑功能的刀片,有些尺寸的加工要加防震装置!再有什么疑难问题提出来,我来直接向厂家咨询。共同发展!

楼主:
有使用过的大侠门发表一下意见,我们对于不断屑没有办法,因为刀具都是别人做的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是常遇到的事。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首先你先要清楚到底是不断屑还是不排屑。
针对不断屑有以下几种因素:
1,分屑。BTA刀具主要是钻大孔径的,切削刀片一般要磨成台阶(2,3等,还有更大的带中心齿的),如枪钻一样分内外切削刃。
2,断屑。分屑能将铁屑分成几条,但光分不断也不行,那样很容易会互相纠缠从而堵住出屑口,如果工人没经验的话或者没有及时发现,就会发生刀具崩刀,以致损伤刀杆等。
3,切屑参数。要根据不同材质选不同参数,我建议楼主增大进给量试一下。
4,刀具厂家。有经验的刀具厂家会做过很多试验,然后再制作出相应的刀具几何参数,譬如刀片的断屑槽,有时候只会相差0.05毫米,那效果也不一样。
5,切屑液,油压。切屑液的粘度不应太大,小孔径油压要够。
以上是我总结的一些东西,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A:
另外,我想请问以刀会友大虾,BOTEK在中国大陆的总代理商是上海鸿特,可以在BOTEK官方网站上查出来,www.botek.de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从德国直接拿货。
还有,我想替老鹰说一句,这里是交流技术经验的板块,想做广告可以到商务板块。谢谢

网友:
找厂家,让他们提供有断屑功能的刀片!一般改变刀片前角,前刀面形状可以改变铁屑的形状,
主要的目的都是让出来的铁屑过分卷曲而自然折断,但是用户自己很难操作,而刀具厂家
一般有办法的!如果不是刀片式的,把你的刀具图贴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想请问以刀会友大虾,BOTEK在中国大陆的总代理商是上海鸿特,可以在BOTEK官方网站上查出来,www.botek.de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从德国直接拿货。
还有,我想替老鹰说一句,这里是交流技术经验的板块,想做广 ...

嗬嗬!要是做广告我就写公司名字了!你的消息不全面!鸿特是其中的一家!还有兴合,不好意思,我这里的确开始时间不长,所以我们的名字还没有写上Botek网页,这我也无所谓,树大招风!但是我是他们中国第三家,现在我拿货的折扣率和上述两家一样,不过相信过段时间就不一样了,这么大的市场哪个敢说一家就能搞定!这是我劝他们给我代理权时说的,嗬嗬!我和他们老板还是有点交道的!

楼主:
内排屑深孔钻削切屑变形与切削力实验研究

我收藏的关于断屑问题的文章,内排屑深孔钻削切屑变形与切削力实验研究

楼主:
外排屑深孔钻工艺参数选择

外排屑深孔钻工艺参数选择

楼主:
孔加工刀具发展概况

我个人认为不错的文章,介绍了国内外孔加工刀具发展概况研究,很多东西值得学习

楼主:
小直径、超细长钛合金深孔钻削技术.

小直径、超细长钛合金深孔钻削技术.

楼主:
我们为某单位加工的图号为F41207-1-1,名称为管板,材料为20MnMo+堆焊层,管板调制处理,其机械性能屈服强度大于等于330MPa,抗拉强度为490-660 MPa,延伸率大于等于18%,AKv大于等于34J(实验温度为0℃),HB130-196,并按JB4726-2000Ⅳ级要求,管板正反两面均堆焊奥氏体不锈钢,过渡层加面层加工后为8mm。管板要求加工5420-Φ16. 2 +0.15
0孔,管孔排列形式为等边三角形排列,孔心距22 mm,管桥理论尺寸为5.8 mm,钻孔的有效厚度为570 mm(含8mm堆焊层)。

我们在从德国TBT公司进口的BW320-1-1200NC机床上进行加工。
首先尝试采用枪钻钻孔,用枪钻钻通后,发现管桥尺寸最小的为2.8 mm,偏离理论尺寸5.8 mm太多,不能采用枪钻加工。
接着尝试采用BTA内排屑方法钻孔,采用Φ16.28mm的三刃内排屑钻头进行钻孔,钻通后经检查管桥最小的为5.2mm,管孔尺寸为Φ16.32 mm,完全满足图纸要求。
我们遇到了新困难,发现钻头不断屑,提出了3种方案进行解决。
1、改变钻头角度,经过多次改进后,加工出的铁屑有的折断了,有的没折断,经常堵塞钻杆,大约钻300mm深就得停下机床,清理铁屑,这种方案行不通。
2、提高转速,降低进给量。我们把主轴转速提高到2800转/分钟,进给量90毫米/分钟,每转走刀量0.032 mm,加工出的铁屑有70 mm长,从钻杆中排出还有些困难,基本能排出来。缺点是切削速度太高,钻头耐用度大大降低,运转起来有隐患。我们在钻了大约200多孔后,钻杆竟然被折弯了,为了防止再出现事故,我们中止了这个方案。
3、对机床的排屑部分进行改造。

我们采用直管加长排屑管的方法,用件2连接法兰定位,后面接件3为900mm长的Φ108x4的直管,外面用件4一节Φ140x5的聚乙烯管,通过支架件1固定在床身上,随主轴移动,成功地解决了排屑问题。不管铁屑多长,经过内排屑高压油的冲击,顺利地从管子中滑落出来。
我们经过实践,已成功地加工了该管板。

楼主:
外排屑深孔钻削DF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楼主:
提高进口BTA钻头钻孔一次合格率

楼主:
我们知道的国内深孔加工一重和二重的都很有名,他们对于直接钻大直径的孔很有经验,而且断屑很好

楼主:
切屑处理与断屑槽的研究

切屑处理与断屑槽的研究

楼主:
BTA深孔钻断屑分析及故障排除

BTA深孔钻断屑分析及故障排除

网友:
长知识了!下次有深孔得问题就找你了!嗬嗬!还有“怎么讲”!

楼主:
BTA深孔钻断屑研究

BTA深孔钻断屑研究

网友(2008-04-09):
呵呵,好东西,我们也有用枪钻加工的零件,不过加工完成后有划伤,估计这些资料能有帮助,谢谢.

网友:
大家发表一些切身体会和见解,可以发到mec杂志。

楼主(2008-06-06):
发几张内排屑铁屑的照片,直径16.25

发几张内排屑铁屑的照片,直径16.25

楼主:
发2张内排屑铁屑的照片,直径16.25

网友:
看图片钻出来的屑很短哦,也很细
请问 林123  大虾
你们的钻孔精度大概在什么范围呢?就是上下左右的偏移量

楼主:
铁屑有C形短的,长的还是多,有的有将近1米长,是在现场的冷却油下方,照片不是太清楚,入钻端精度在位置度0.05毫米之内。

网友:
楼主,可以加大进给量试试,铁屑有点长了看图

网友:
好东西,需要顶一下

网友(2008-08-07):
回复 楼主:

怎样与楼主联系呀?有大生意要做得,看来楼主深孔很精通的,你们可以对外加工吗?

网友:
这个足以作为MEC杂志的专题了

网友:
内排屑刀头是不是就是指单管钻和喷吸钻?

网友(2009-01-23):
孔加工刀具,如果不断屑,刀具很快就会折断,所以正确的刀具刃磨和加工参数选择非常重要。

网友(2010-02-10):
很好的资料,下载1

网友(2010-11-07):
呵呵 大家说的太精彩了  让我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2-06-02):
果断留名,学习了。之前我们厂曲轴攻丝的时候,就出现过丝锥断在工件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