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VVF控制变频器和PLC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3-05):
VVVF控制变频器和PLC有什么不同,那位高手详细介绍一下。最好结合自己的体会。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网友:
VVVF控制变频器是变频器的一种,如VVVF变频器、矢量变频器等。此种变频器必须兼备变压变频两种功能简称为VVVF(Vary Voltage Vary Frequency)型变频器。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全称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是一种数字运算操作的电子系统,专为在工业环境应用而设计的。可内部存储程序,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与算术操作等面向用户的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式输入/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