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组分和双组分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8-03-06):
谁能够清楚的解释一下单组分和双组分的区别(如果涉及高温漆和低温漆,请分开解释)。谢谢。

网友:
据我近期所用过的一种粘胶剂R710,是需要两种不同的原料搭配的,供应商的资料上面介绍的就是叫双组分,平时是分别两个包装,使用前按比例进行混合,混合后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使用完毕,否则就失效了。
那是否单一使用的就叫单组分呢?我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无论是涂料还是胶黏剂,本质上都是高分子化合物,可以是一种高分子单独用(即单组分),也可以两种高分子一起用(双组分),双组分的产品平时都是单独包装的,需要使用时按照的一定的配比混合,有时也需要加热,使两种组分发生化学反应,形成一种新的化合物,多数这种新的化学物具有交叉网状结构,具有良好的粘结性,防腐性等,但是一旦这两种组分反应后,就意味着产生新的化合物,不能再分解为原来的两种组分,也就是失效。

网友(2008-06-07):
回复 楼主:

单组分是指不需要固化剂就能固化,而双组分是由固化剂和树脂两个组分组成的,他的使用原则就是“现用现配,用多少配多少,在规定的时间内用完”,如不加固化剂就不能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