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钣金加工困难吗,对成本会否较高?,

楼主(2008-03-06):
我是一个新手,以下这件钣金(如图),有两处间隔的不同折弯,不知容易加工吗?另外会不会成本较高?因为是单件加工.

网友:
加工应该没什么问题

至于价格,肯定是高的了,象我做设备维修的,每次加工东西价格都高的离谱,没办法,谁叫你就做一件呢?钱少了人家根本不给你做,还不够耽误功夫的哪

网友:
楼主:
容易加工。需要看用什么方法加工。
一般会跟你多要二次翻边的费用。

网友:
加工简单是简单的,只是模具有长度要求,折中间一道时,折弯下模不能超过中间的长度。

网友:
另外有一点建议见贴图,留出冲压工艺槽比较好。

网友:
先弯中间的,这样什么都不用考虑,大胆去做没什么难的

网友:
没什么问题,,做吧..
孔用数控冲,,完事折弯就成

网友:
加工就没问题,单件的价是有点高的,其实成本也不高,一台线割一台冲床搞定

网友:
这有什么困难的呀,
折两次弯
先折两边的,我们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
很简单啊,先冲,如果只有一件的话用数控冲
然后折弯,用个分段模就成了.感觉不难.

网友:
做出来小意思,你那图上的工艺孔就算不画我们做展开的时候也 会加上去的   哈哈

网友A:
先弯中间的,这样什么都不用考虑,大胆去做没什么难的---------先折中间的也要考虑下模长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考虑的是上模长度

网友:
非常简单的东西.
分段槽折弯.

网友:
是啊,很简单,上模不用拼刀,下模拼出中间部分折弯长度就行。

网友:
加工没有问题。5楼说的好,应该考虑加工工艺。

网友(2008-04-07):
这个太简单了。在实际工作中这种问题遇到的太多了。中间有分段模不就得了吗

网友:
激光切割——中间段折弯——两边折弯,
单件产品一般成本都比较高,当然接单时价格也相应会高点

网友:
加工沒有問題,先用數控沖床下料打中間的孔,折彎用折床折,沒什麼難度,價格可能要高一點,因為你做一件嘛

网友:
零件本身的加工工艺不复杂,使用分段模就可以加工。但是数量1件,价格肯定会很贵。

网友:
超简单的,看你要的数量咯,多了就数冲下料----冲床打-----OK
                                              少了就雷射下料----折弯-------OK
至于加工工艺,学徒都该会的。这是最简单的折弯。雷射成本不是很高。就适合做样品。

网友(2012-01-11):
冲折做一件的话做多十五分钟。。。。

网友:
很简单,折弯机下刀分段就可以了,先折那个都无所谓。

网友:
很简单,激光切割,加二次折弯,

网友:
路过,怎么有人说先折中间,有人说先折两边~!

网友:
确实挺简单的嘛。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
关键是两个折弯之间的距离足够大没有干涉!

网友:
加工不是太难,成本是有点高,先激光,再折,上下模都要定长的

网友:
这钣金并不复杂,我做过比这复杂的多的

网友:
恩  分段模就可以了 先折中间

网友:
轻松啊。冲床下料后用两段模具就可以了。

网友(2012-02-25):
不难很好做的~把上刀模拆开~

网友:
没什么问题,,孔用数控冲,,完事折弯就成

网友(2012-08-12):
没什么难度,只要有量,有价格

网友:
折弯没难度,就是孔多。

网友:
简单的,直接数冲,后折弯。翻边处注意留工艺孔即可

网友:
只是折弯就不麻烦,但是如果还得打中间的孔就又的麻烦。

网友:
這個很容易
只要折床刀具有分割刀的就可以了
沒有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