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的硬度如何确定?

楼主(2008-03-06):
我在实际操作中确定球墨铸铁的硬度时,用金相的方法确定比较准,主要是看是墨球大小和数量判断,这样做可靠吗?

网友:
球铁的硬度主要决定于基体组织,珠光体硬度要高一些,铁素体低一些,生产工艺一定时,墨球大小和数量是差不多的.

楼主:
硬度主要决定于基体组织,版主说得很对!我结合实际观察认为 铸态 球墨铸铁的珠光体、铁素体的含量和墨球大小和数量有一定关系,,但没有理论依据。

网友:
如果你在700°C开箱时(铸件还发红),你会发现珠光体会有明显的增加。

楼主:
700°C开箱时珠光体有明显的增加,实际中一般不会这样做,否则硬度过大,难以加工,或内部应力过大。所以我一般与不到这种情况。版主高见!!!

楼主:
700°C开箱时开箱会提高球化率吗?会容易出现渗碳体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从石墨球大小和数量判断也有可行之处。希望斑主能赐之一二。(我现在已不再从事铸造行业,只是曾经接触过,今后还有很多问题想问,希望斑主能赐教)

网友:
不会。700°C是共析线,在冷却时容易形成大量的珠光体,而珠光体本身就是由铁素体与渗碳体组成的,所以,你会感到加工困难,硬度高。

网友(2009-09-25):
俺都用洛氏硬度计来测的

网友:
用布氏硬度计打一下就知道。

网友(2009-11-18):
版主:500-7和450-10的硬度要求的等级数相差多少?

网友(2009-12-27):
版主:500-7和450-10的硬度要求的等级数相差多少?
引用 网友A:

差别不大,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