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黑化处理后却有蓝盈盈的光泽?

楼主(2008-03-06):
为什么黑化处理后却有蓝盈盈的光泽?浸水后生锈。

请教,谢谢!

网友:
黑化处理后却有蓝盈盈的光泽是正常的现象。浸水后生锈也是正常现象,黑化处理后一定要上油。解放军叔叔的枪也是黑化处理的,他们每天都要擦枪呢。

网友:
黑化处理本来也叫发蓝处理啊,根据材质不同,前处理状态不同及部品表面状态不同,染黑后的外观也是有差异的,给个染黑行业标准给你哈,上面说明了有些是允许的缺陷

网友(2008-06-08):
回复 楼主:

其实黑化是钢铁氧化的一种,低温氧化叫发黑,高温叫发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