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塑与喷桔纹漆的区别?

楼主(2008-03-06):
喷塑一般表面都有类似桔纹的样子,但喷桔纹漆好像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那我想问下大家如何辨别喷塑和喷桔纹漆呢?谢谢大家

此外喷漆时有高光,亚光等名词,请指教下这些词是什么意思?

网友:
喷塑与喷桔纹漆的区别

喷塑表面
   有类似橘纹是因漆层的固化时间短或是漆层的厚度不够或粘度低
喷橘纹漆
      是通过喷枪的型号/角度/喷涂参数/漆层的粘度的调整,在表面上显现出桔形花纹效果.        (一般要喷两次才能达到表面的效果)

游客

网友(2012-06-21):
长见识了 谢谢

网友(2012-02-27):
我以前以为只和喷枪有关呢!
谢谢了!

网友(2012-08-08):
上面的兄弟讲的很好,就是哪个意思,真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