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现有三台空压机要改造---请教

楼主(2008-03-06):
我们公司现在有三台空压机,分别是2立方,3MPa;1.25立方,2.5MPa;4立方,3.5MPa。以前都是分开使用,每个空压机负责不同的车间,有时会出现一个车间不够用,而其他车间用不完的现象,现在我想把三台空压机并起来后,分别向三个车间供气,到每台设备后用减压阀降压使用,不知道可否或者有什麽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
车间应该不需要那么大的压力吧?要是4立方供气的那个车间不够用恐怕并起来也解决不了问题,要是小排量的车间不够用还有可能。我的意见是三台并起来以后,首先从各自的气罐(气容)输出压力都设定为相同的比如2.5MPa,然后进入到一个总气罐(气容),再接到各车间支路

楼主:
4个立方的车间气是够用的,关键是其它两个车间不够。另外,我基本上要三个压力的气使用分别是0.8MPa、1.2MPa、2.5MPa。

楼主:
求<工业管道施工及验收规范>和<压缩空气站设计规范>,谢谢!

网友:
空压机改造

三台空压机并联集中是可以的,但是要有条件.一.   三台设备最高设计压力一样.(2.5MPa),二,三台设备使用同一个电控开关,一起开/停(如分开,有一台会连续工作.10立方以上空压机二台同时使用.每台出口要加装截止阀,因电机功率大,负荷时不能起动.如要起动,关闭截止阀.放空压力.再起动.有一问题是,在最高压力不到情况下会连续工作,一停后又会重复)三. 进储气罐前加装单向阀,再接到各车间支路降压使用.

楼主:
我还有几个问题:
1,储气罐是放在靠近车间还是放在空压机旁边.
2,从空压机到车间有100米的距离,这么长的距离压降有多大.
谢谢!

网友:
1储气罐是放在靠空压机旁边.,如3-5立方储气罐,放在空压机围墙外.再按至车间
2,这么长的距离损耗肯定有.相差1MPa.但使用压力不可能与空压机一样高.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想设计一台小卷板机.长度1300mm.直径Φ125,卷圆厚度6mm.滚筒用实芯,还是空管焊接.如空管壁厚大致多少.

楼主:
我们没有卷这么厚的,我们用的实心的,也有为了方便和卷不同直径的用的套管.

楼主:
我考虑的是在空压机旁用大的储气罐,而在用气设备边设置小的储气罐,另外关于100米的压降是你计算的还是实践经验.谢谢!

网友:
1,你们实芯滚筒自己设计的还是买的,
2而在用气设备边压力能达到生产使用压力可以了,如一下子用气量很大,可加缓冲罐.(这样设计流量有问题)
3.压差,大致实践经验.(作参考)

楼主:
实芯滚筒是自己设计叫别人加工的

网友(2008-04-05):
请问楼主,您是自己改造还是请外公司改造?
楼主的气压机是什么型号?哪家公司生产的?

楼主:
本来想自己改造的,如果压降达到1MPa的话,改造没有意义,所以还在考虑中.现在我不在公司,等我回去后查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