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I方式下原指令删不掉---请教

楼主(2008-03-06):
数控车802D系统,MDI方式下,原指令“T1D1”删不掉,删时出现“001002 系统错误  350010”报警。请问各位大虾,什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
取消刀补后回零再执行就好了

楼主:
没那么简单,我怀疑是系统软件有问题.机床厂家的人也没办法.

网友:
床子上有个用钥匙锁的。用来保护程序的。把他打开就好啦!

网友(2008-05-22):
应该复位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