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数控车,不知道学什么软件比较好?

楼主(2008-03-06):
我看到很多人说要手工编程,怎么感觉象dos年代?
有没有什么好的编程软件啊
希望各位前辈推荐一下

网友:
基本上都是手工编的多,大多数都是经济型的CNC车床。车削中心一般应用很少。手工编程是基础。就算是一般的缸体类零件,加工中心也用的是手工编程多一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没有画好图就可以自动上路径的软件吗

网友:
有,SW. PRO/EN. UG. POWERMILL

网友:
要是说快,还是MASTERCAM,简单
要说自己搞后处理还是UG,这个是风险系数很高的
你必须有那技术水平

网友:
我觉得还是MAST比较好用点,也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