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驰重卡圆头螺栓怎么锁紧?---讨论

楼主(2008-03-06):
昨天看到一台奔驰重卡底盘车架,有一处零件采用螺杆和螺母都是圆头的,在感叹奔驰工艺的先进时,同时感觉我们压力特别大,各位同仁有知道此螺栓是怎么锁紧的吗?感激!!

网友:
在螺母上有没有安装螺钉,如果有的话它就是在圆螺母外圆上开了一个槽,在端面上用螺钉压紧变形从而使它锁紧而不能脱落。这是我猜想的。

网友:
最好能看到图片,是不是有没有观察到的细节!?

网友:
没有见到实物,不好回答。不知你观察到的情况是否真实?有没有可能为了美观,螺栓的头部或是螺母的外面又罩了一个美观的罩壳?罩壳可能一抠就下来。这都是有可能的。还是要以实物为准。

网友:
楼主把你见到的实景作个CAD的大致图形,这样也好分析一下,同时也有利于大家的共同提高。

网友:
紧固件在国外做的的确有很多很人性话的地方

网友:
圆头侧面有小孔,专用扳手带一小圆柱,配合后即可拧紧或送开.仔细看看那个螺栓即可明白.

网友(2008-04-05):
是不是这种,美国Mack车用的,正在疑惑中

网友(2010-06-26):
没有见到实物,不好回答。

网友:
破坏放松吧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0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2010-11-20):
回复 网友A:

图片还是不太清楚。螺栓的六角头的作用是打紧时防止螺栓跟着转动,我在进口车上看到过,螺栓的螺纹端有防止螺栓跟着转动结构,打紧螺母的工具上(类似我们的套筒)有套螺母的六方和套“螺纹端有防止螺栓跟着转动结构”的,且一个转,一个固定,实现了我们打紧时的防止螺栓跟着转动需求,这样,螺栓的六角头是圆头也无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片上的就是在螺母端打紧螺母时同时固定螺栓,螺栓头上有固定用的铣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