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材料采购---求助

楼主(2008-03-06):
成份大概如下:c:0.51,Si1.32,Mn0.88,P0.0098,S0.031,Cr0.76,Ni0.50,Cu0.20,W <0.01,Ca<0.001;
分析报告提到与ASTM A877   A401和ASTM A29  9254成份接近,不知到这种材料与国内那一种材料相同,可以替代;是否可以进行低温碳氮共渗;另外请问进行低温碳氮共渗后会不会影响弹性?温度是多少?谢谢,急需帮助;有这种材料的愿意购买。

网友A:
你能告诉大家你这种材料是做什么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能告诉大家你这种材料是做什么用的吗?

热处理以后可以保持良好的弹性, 高的耐磨性和尺寸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就是要采购一种拉延抗力很小,但是表面硬度又能达到HRC60左右的弹簧钢棒材,国内的常用优质弹簧钢比如60Si2Mn,50CrVa等典型弹簧钢用过,表现是抗力太大,不易热处理,硬度达不到HRC60左右,很影响使用寿命;而且得到的弹性变形比较小,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