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砂处理,如图---请教

楼主(2008-03-06):
我是刚进五金这一行,有一另件要求表面磨砂处理,我把照片发上,请教各为师傅是用什么表面处理?另件的材料是HPb59-1黄铜.

网友:
喷砂就可以磨砂的

楼主:
谢谢!请问喷砂的工艺?买什么喷砂机适合我这个产品?

网友:
推荐一个网站给你,不知能否帮到你.
http://sandblast.cn/

网友:
我们公司也在做,但是先是喷砂处理,洁净表面,然后送客户做电镀的,
用普通喷砂机就可以啦,砂材用SiO2就好了,压力3.哦Kg/cm2,喷过后表面的确漂亮

楼主:
谢谢!你是那家公司的?能请教一下这方面的工艺吗?喷砂后还要电镀?,用那种电镀?我想自己做电镀,需要准备那些设备?我的邮箱是yufeng_057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