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转塔冲床工作中出现油压不够---请教

楼主(2008-03-06):
我使用的是AMDAD公司数控转塔冲床,今年上班第一天,机床在运行的时候突然报警,显示oil pressure,然后油泵的压力表显示压力不够,报警一会之后压力慢慢恢复了,但只要冲锤一开始动作,压力就掉了,我们厂的机修工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请问各位高人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发个图纸上来看看好吗?

网友:
可能溢流阀坏了,液压站上面的那个,或者就是冲头油缸漏油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厂家的人来后,把整个油泵都换了,花了两万块,真黑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