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A2FE107马达+BVD20W平衡阀行走系统跑偏的困惑

楼主(2008-03-06):
下车行走系统使用力士乐A2FE107马达+BVD20W平衡阀
分别由A8VO107的两个泵供油,M7主阀的行走两联完全相同
装机后出现跑偏,症状如下:
1、启动时前进左边快,后退右边快,走几秒后速度相同,主要是启动导致的跑偏
2、测马达与平衡阀之间的压力(图示Ma、Mb),进口压力(高压腔)相同,出口压力前进时右边大,后退时左边大,就是慢的那边背压大
3、更换平衡阀后症状不变。
4、拆掉平衡阀时不跑偏,且左右两马达进口压力与背压均相同。
大家怎么看待。
正在郁闷中,搞了一周了,还是没好

网友:
双泵联合供油跑偏,看中央接头。再往上查,可能还要看看先导阀的响应动作。

网友:
困惑什么?平衡阀特性不一样

楼主:
答2楼
针对先导压力不同,我采用了一个手柄控制两片阀,结果一样,
甩掉中央回转接头也一样,互换左右、前后均相同
最主要的是拆掉平衡阀之后就好了,所以就是平衡阀的原因,

答3楼
现象表明就是bvd的两个方向的开启特性不一致
但是力士乐的人告诉我两个方向开启特性一致
所以困惑

楼主:
而且换过两对平衡阀
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行走平衡阀要用BVD20F.
W为卷扬用的.
两者有区别.
找RR你要找他们的技术人员.

网友:
个人认为平衡阀的设定压力也有一定关系

楼主:
轮式行走系统使用BVD的F系列,比如轮式挖掘机,它的开启设定压力比较低
卷扬和履带行走都是使用W系列的。

贝贝大侠说的设定压力有些道理,好比楼上讲的W系列和F系列的差别就是,F系列的开启压力比较低,w系列的开启压力较高。
但是对于这个平衡阀他是只有一个他弹簧,且不可调节,理论上不受弹簧刚度影响,
同时开启还受两端的阻尼大小影响,可是我们拆开后是一样的。

网友:
两个调换试一下行吗?看问题应该是阀的问题,流量不足。维修上倒是有办法的,但生产企业应该不能做维修处理。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根据我自己的判断,不管你前进左快还是有快,总体表现就是两着正好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在行走的时候两个马达的旋向是相反的,所以可以肯定的说你两个平衡阀不管你把左边的换都右测履带还是右侧换到左侧,你这种现象不会发生改变.所以可以认定你两个平衡阀的相同侧的回油背压都是一个高一个低,造成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你选择的W阀的补油口S的压力油高与你制动器的开启压力.如果你自己分析你的原理图你会发现,当S口的压力高与制动器控制口的压力的时候,你平衡阀一侧的背压事实上是S口的压力.所以我认为你可以取掉S口试机,排除此问题.
 不知道是谁给您设计的系统,一般情况下W阀用在起升系统中,而行走系统中用的是F阀

楼主:
F系列是用于轮式行走系统的
卷扬和履带行走都是W的啊
另外我的S口没接管

网友(2009-06-13):
文件非常,正需要呢.好

网友(2009-12-30):
马达问题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0816&extra=&highlight=%C1%A6%CA%BF%C0%D6&page=1
回复不能带附件,所以我只能发新帖,原帖的名称为
力士乐A2FE107马达+BVD20W平衡阀行走系统跑偏的困惑对行走机械不懂,所以有以下几个问题
1.这平衡阀起什么作用?你们所说的背压的高低会影响制动器的开启,这点不能理解,P口的压力应该可以将制动器打开。
2.就这原理图来说当方向阀回到中位(应该是要有方向阀)那马达一定有一口是高压,这个时候因为有图中的单向阀,高压油无法释放,请教高人这是合理的吗?有附图
3.控制制动器油路只能进油,回油没有
4.我这还有一种平衡阀与马达的配合见附件二。我想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使用条件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可以带附件的,但要用高级回复,不要用简易回复。

网友(2011-08-17):
我们以前也碰到过,把平衡阀的开启压力调低后,问题解决。不知道你的情况是否类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F系列是用于轮式行走系统的  卷扬和履带行走都是W的啊  另外我的S口没接管

平衡阀芯是竖直安装的吧,可能方向不对,阀芯自重影响两侧平衡阀开启特性不同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