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CY系列的变量柱塞泵怎么调试?

楼主(2008-03-06):
在这里想请教各位前辈这个YCY系列的变量柱塞泵具体怎么调试的,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没人发言就自己来顶下了

网友:
不知道搂主说的是哪种变脸形式,不同变量形式有着不同的调节方式,望具体说明

网友:
YCY系列的变量柱塞泵是恒功率变量,根据使用工况,按变量曲线调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
应该有产品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说上调整步骤调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