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选购水泵呢?

楼主(2008-03-07):
我公司需要一些抽污水(含有水泥水,地面的流水等)的潜水泵(大约有2m深下用),当水达到一定深度时,要求泵进行工作,当水位低的时候,停止工作。
需要什么样的水泵能够满足要求呢?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加一个简单的液位检测开关控制电路吧!

网友:
第一种适合液位变化较大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简单,你这种情况,应该:
1、选用WQ型污水潜水电泵,它适用于抽取污水。
2、选用带有液位检测控制电路的开关(启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