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不锈钢202和304特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3-07):
不清楚两者具体的区别,谁能指点下?

网友:
304奥氏体不锈钢, 202马氏体不锈钢,但是国内常用202冒充304,因为都是弱磁性的。

网友:
楼上说得不全对,请看附页。

网友:
不好意思,说错了,谢谢马大侠指点,更正一下,202和304区别在于含镍量(贵金属)比较少,所以价钱要比304要便宜。以前有用过304,折弯后弯角处略微有点磁性,MIG焊焊接。不知道202加工后会不会有磁性,焊接性能怎么样,有用过的兄弟出来说下。

网友:
测量磁性强弱可以拿一小铁片(小螺母也可以)在磁铁上来回蹭几下,让它带磁性,然后用一细线拴住即可。当时我拎这个小铁片靠近折弯后的304弯角处时,小铁片有细微晃动,而靠近其他地方是小铁片保持铅直状态。

网友:
304加工机械加工后也显示弱磁性,不过这样检验也是一种经验检验的方法,最好的方法还是金相或理化了
$ z" q* h4 t+ |5 i4 H暂时还不敢确定316在加工后是否也据有较明显的弱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