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H51和SKD61在性能上区别何在?

楼主(2008-03-07):
SKH51和SKD61的硬度是多少.哪个的记忆性更好.国产和进口的价格是多少.哪位知道.谢谢!!!

网友:
SKH51是日本的高速钢牌号.硬度可以达到63度.价格是150/KG左右.
SKH61是日本的高速钢牌号.硬度可以达到52度.价格是60/KG左右.

网友(2008-04-20):
SKD61是日本的热作合金钢牌号.硬度可以达到52度.

这样问题自己搜一搜就有答案撒。

网友:
SKD61一般用在塑模,SKH51是SKH9的改良版,一般用在冲模上作冲头或刀口

网友(2008-05-20):
回复 网友A:

SKH51是 新牌号
SKH9  是 旧牌号
是同样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