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油泵调试---请教

楼主(2008-03-07):
我公司有一台压机运用到力士乐油泵

泵的型号:AA4VS071HS/10L-PKD63N
NR: 901306

  伺服阀型号:4WS2EM10-43/5B2ET315Z8BM-52
目前我们在对这台压机进行调试,在调试的过程中遇到以下问题:
在通过放大卡及电气装置给信号到伺服阀时,如果信号是0(比如0伏的电流
压),此时泵是有排量的;如果给的输入值是最大值,而泵却没有达到最大排量。

我们的目的是要这台泵处于良好的控制之下,比如给的电气信号为0伏,那么泵的排量为0;如果输入控制信号的最大值,那么泵应该为满排量打油。

请问各位大虾估计会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是靠什么判定它没达到最大排量的

网友:
有说明书和样本吗?从现象看泵的动作还是灵活的,估计还是电气接线有问题,

楼主:
根据液压缸的动作

我是根据执行件即缸体的动作来判断的,如果泵的排量为0,那么输送到缸体上腔的油量为0甚至很小(接近0),这样与活塞杆连接的滑块速度会接近于0,就是基本没有动作;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滑块的运行速度比较快。
同样的道理,如果泵的排量为100%,那么输送到缸体上腔的油量为泵的最大排量或接近最大值,这样与活塞杆连接的滑块速度会接近于最大值;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滑块的运行速度没有达到最大值。而且此时泵上面的点位器指针指示为5度,最大量程为15度。

我这里是美国进口的二手设备,泵我们已经拉到上海去检测过,内泻很小,不大于15%。

楼主:
望有过力士乐泵调试经验的xdjm与我联系

我在浙江嘉兴,邮箱(msn):ch_qun@163.com
电话:13819092152
在附近的朋友帮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请你们吃饭。

网友:
动态过程如何,也就是说在输入值从0到最大值之间变化的时候,泵的排量如何变化?线性变小?非线性变小?变化曲线是什么?

网友:
把执行元件,断掉,封死,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