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2007不能直接另存文件---请教

楼主(2008-03-07):
请教一个少见的问题:
我的2007 CAD,打开以后不能在界面内直接点open打开所用的 文件,只能去文件的目录将文件打开,同时我已经打开的文件要另存也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啊?

多谢!

网友:
请具体描述,不能另存是功能发白了还是存盘提示出错?

网友:
问的不明白不知道啥意思??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说明白,请大家看一下附件,正常情况下点SAVE AS的话应该会出来选择存放位置的对话框。但我的CAD出现附件的样子。

网友:
可能中毒了,我的办2003也出现过这情况,后来用瑞星摆平了.

网友:
2007我没用过,看附图好像是确认文件版本格式,你将默认设为2007应该不会出现,试试看、

网友A:
输入filedia参数改为1

楼主:
谢谢楼上的恢复,将filedia参数更改后就好了,已经忍受了好几个星期了,终于解决了。
感激之情如滔滔江水,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

我也在工作中遇到这样的问题,刚好见到这么多的好友帮你解决了问题,我的问题也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
真是高手,谢谢指教!

网友(2008-04-16):
引用 网友A:
输入filedia参数改为1

我的是2008,和lz出现的是同样问题

用ssdss88的这个方法,解决了,thanks

网友(2008-06-14):
你没设好,你在选项里设置存档格式为04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