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镗床能加工的孔径范围是多少?请举2个普通的平均点的镗床

楼主(2008-03-07):
如题,请各位告知普通的一般的情况下,谢谢。不要说些不同之类的话,等于没回答,我也知道不同

网友:
简单来讲镗床就像摇臂钻床,主要是加工内孔,而且主要是扩孔,加工深孔,大口径孔加工,坐标镗床适合做高精度的孔距.我以前见过一台750W的坐标镗床,主要用来做模具的, 卧式镗床是按镗轴直径来区分大小的,比如TX6111,T是镗床,X是数显,6是卧式,1是系号,11为镗轴直径为110mm。明白了吧?加工中心的出现几乎对他来说是种打击,不过凭心而论,镗床很有技术,需要很大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