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打表检验?

楼主(2008-03-07):
我听别人经常说起打表检验,请问什么是打表检验?

网友:
一般就是用百分表测量同轴度。不一定上工件,机床有时也需要打表校正

网友:
表类量具的应用非常广泛从单一的内经表到综合检具的应用都有测量从孔经到面轮廓度,位置度都有应有.

网友:
是一种比较测量方法,利用丝表(百分表)进行测量跳动、平行度、平面度等!

网友:
就是四楼说的,打表就是比较测量,可用百分表或千分表校对后来测量工件的内径,长度,深度等,校对时会用到环规,块规等。

网友:
打表检验在实际中就是解决一些不用进行复杂运算,单一尺寸量的测量;打表有时候也是区别于电检和光检\气检等高成本的测量手段,也就是说往往作为对量具档次的一个定位;一般情况下是低成本控制表示;

网友(2009-11-22):
打表就是用量块叠加到接近你所要测量的尺寸,然后读千分表进行加减计算得到测量值

网友:
一般指的应该是用千分表 百分表

网友:
应该是用千分表 百分表

网友:
打表检测是针对有方便的定位基准的相对测量

网友(2010-01-26):
一个俗称引起你的误解
使用杠杆百分表或百分表,千分表之类的进行检测俗称打表!

网友:
忘了说了
你是不是以为有一种表叫“打表”?

网友:
百分表。也没见过

网友:
打表法即为使用百分表、千分表、杠杆表等测量产品的尺寸、形状和位置误差,常和其它量具及量块结合使用,尤其在平台测量中。好处在于成本底,实用方便,如果在使用前能先对量具进行校准,测量时正确选择基准,手法到位,其测量精度并不亚于三坐标等仪器。

网友:
一般指同心度、垂直度、同轴度,用千分表或百分表检测

网友:
来看看大家的答案的  谢谢啊  看了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