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控制溢流阀的控制距离?

楼主(2008-03-07):
远程控制溢流阀的控制距离有限制吗?
# w; w, Z% L8 h& F! U所谓远程能达到多远?

网友:
多远都可以,只要保证远程的管路里面泄露以后压力能到达打开溢流阀的最小压力就可以对其实现控制。

网友:
反正一般的设备场合都是没问题很好实现的.

网友:
远控是相对于内控来说的,又叫外控.

网友:
用于远控的溢流阀的开启压力加上远控管路的压力损失要小于主阀上的先导阀的调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