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和316不锈钢.端面开槽用什么刀性价比好

楼主(2008-03-07):
加工如图产品,304和316不锈钢.端面开槽用什么刀性价比好?请高手大侠支招.....

网友A:
你所说的什么刀是指刀具的材质吗?有专门针对不锈钢的刀具材质,但各公司的刀具材质编号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什么刀是指刀具的材质吗?有专门针对不锈钢的刀具材质,但各公司的刀具材质编号不一样。

是的,在网上查找了下,伊斯卡(ISCAR)有种专用端面车削切槽刀,不知该公司有没有针对不锈钢的刀片.打电话问下去

网友:
什么时候你们要是用加工中心作这样的槽的时候记的联系我,特别是精度再高些的!这方面有专门的刀具解决!

网友:
简单得很,
就用你加工的刀片线切割成你所需尺寸就行.
如觉合适再选择此材质的割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