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mm厚的不锈钢板是否可以焊接?

楼主(2008-03-07):
如果可以焊接的话,采用什么方法焊接最合适?

网友:
能焊接,等离子焊接,或者可以用薄板焊机,我没见过,不过据说能焊接0.0几mm。。。

网友:
可以焊.有很多种焊法,我手工氩弧焊焊过零点三的

楼主:
那么请问楼上仁兄,采用手工氩弧焊是否能够保证变形量很小而且不漏气?这是否也跟操作者的技术水平有关。我觉得氩弧焊应该还是最经济的。

网友:
可以焊的,自熔焊(等离子焊接或氩弧焊)靠自身的材料熔焊成一体,不锈钢厚度一般要小于0.7mm,否则自熔深度不够导致强度不行。不要用镜面不锈钢板焊接,效果不如普通的好!

网友(点评):
有时候为了避免后续打磨抛光工艺,使用覆膜的镜光板,这种情况下要保证焊缝强度,不漏水,该注意哪些细节呢?谢谢指点!

网友:
可以焊接,用TIG焊就可以。

网友:
可以氩弧焊\等离子焊接,氩弧焊应该还不算是最经济的,自熔焊比氩弧焊经济些.

网友:
自熔焊对管件焊接有优势,但对于板材还是用氩弧焊好!

网友:
就那种普通的焊接机,焊的效果不好,我上回焊过,可能是那人的水平不行

网友:
应该可以焊接。2008年第2期《焊接》杂志介绍用氩弧焊成功焊接了0.3mm的不锈钢。

网友A:
脉冲氩弧焊,每秒脉冲300个以上的焊机,最好选进口机,用脉冲的好处是既能获得足够的熔深,又不至于烧穿工件,因为0.4的板电流大了会烧穿,电流小又焊不透,所以一定要用带脉冲的氩弧焊机

网友B:
可以焊接

我们公司有几台自动焊接机,美国的玩意,英文是TUBE MILLING.我们用于制管.就是将带材制成管.再同时用TIG焊接,是自熔焊,焊后没有孔.厚度可以是0.35-0.7MM的SST,都可以焊.

网友(2008-04-22):
处理TIG焊外,钎焊也是可以的

网友:
汗,不同的工件,不同的焊接工艺,发现这里问题帖子的人,怎么老是让大家去猜谜谜子啊?

网友:
氩弧焊应该可以 ,等离子焊不知道

网友:
可以焊接,,对于板材还是用氩弧焊好!

网友(2013-01-10):
精密补焊机http://www.leng-han-ji.com.cn/product_xks04.htm可以接0.20MM以上的不锈钢薄板,焊接精密高,不产生热变形,是冷焊工艺。

网友:
可以焊.氩弧焊焊

网友:
我只是焊接过1MM

网友:
什么结构?什么要求?

网友(2013-05-08):
氩弧焊啊!我们这天天都在弄

网友:
0.3mm没有焊过,0.4mm的用TIG焊接防漏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这个我可焊不了

网友:
连续光纤激光焊接

网友(2013-06-18):
用TIG焊可以、但是焊接速度应快一点,否则易出现焊穿现象。

网友:
经济实惠就得找个靠谱的焊工师傅,要不然焊出来根本达不到强度要求

网友:
一般的工况都可以焊接的,主要看你的产品结构,但自动焊接要比人工焊接的好,无论是在气密性,外观等方面

网友:
tig是绝对可以的

网友(2014-01-16):
可以,银焊

网友:
微束等离子焊机焊这个 无压力

网友:
微束等离子焊

网友C:
楼主不锈钢焊接要干什么用?电阻焊应该能,效果很不错,有缝焊,有点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锈钢焊接要干什么用?电阻焊应该能,效果很不错,有缝焊,有点焊。

0.1的钢板和0.3的钢板点焊0.3的钢板应该不会熔穿的吧

网友:
可以的,电焊机可以调电流的,

网友(2014-03-02):
引用 网友A:
脉冲氩弧焊,每秒脉冲300个以上的焊机,最好选进口机,用脉冲的好处是既能获得足够的熔深,又不至于烧穿工件,因 ...

脉冲氩弧焊拉焊比较长(0.5mm,两个201板材拼接),例如300mm,得到的焊缝是否不漏水,便于后续打磨和抛光工艺呢?
使用普通氩弧焊,走一道初看焊缝还是可以的,但是一打磨抛光后就满是沙眼,很棘手。抛光师傅很麻烦。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有几台自动焊接机,美国的玩意,英文是TUBE MILLING.我们用于制管.就是将带材制成管.再同时用TIG焊接 ...

带材制管,这是不锈钢薄板的常用工艺。
TIG拉焊很长的直焊缝或者环焊缝,其焊缝是否便于后续的打磨,抛光工艺?
特别是避免沙眼,热变形。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2014-04-18):
激光焊接可以。

网友:
微束等离子

网友:
氩弧焊就可以焊接了!

网友(2017-02-22):
板材可以对接氩弧焊,不过确实有点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