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e安装遇到麻烦了,紧急求助

楼主(2008-03-07):
小弟马上要毕业了。马上课程设计要用pro/e搞个减速器的装配图。换了N个安装包。今天终于装上了。但是运行之后遇到麻烦了。

中间对话框写的内容是:license request failed for feature PRO/E _200:97:
                                      the desired vendor daemon is down

网友:
你这个表示没有安装成功
许可文件未加载
不知道你有没有破解包
你应该先要自己创建一个许可文件
然后在安装过程中导入你自己创建的许可文件
那步有点复杂,问下身边装过的同学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进行破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