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一种特殊的弹簧

楼主(2008-03-07):
我现在急需一种特殊的弹簧,由直径0.2mm的不锈钢丝(0Cr18Ni9)绕制而成,弹簧的内径为2mm,而且希望是绕成长的弹簧(不少于10m)。不知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的信息,小弟在此多谢了。

楼主:
热切期待中

各位大侠,期望你们的帮助!小弟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0.2的不锈钢钢丝线径难找啊,又不知拉丝厂方面能否将材料搞掂.我厂有些设备曾做过火机簧,做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楼主,您好,您的短信收到了.我的  E-MAIL pt80lihaifei@126.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急需一种特殊的弹簧,由直径0.2mm的不锈钢丝(0Cr18Ni9)绕制而成,弹簧的内径为2mm,而且希望是绕成长的弹簧(不少于10m)。不知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的信息,小弟在此多谢了。

对不起啊,大侠.我把(不少于10m)看成(不少于10mm)了。是长度不少于十米吧?这么细的丝直径,出料是不成问题的,现在主要是我厂的机所出的弹簧是跟着出簧口同步旋转的,越长则摩擦越大,十米长啊,丝细的刚度不够,会拖累出簧口的成形的,会影响成品质量,在没解决这问题时可能帮不了你.对不起啊,一时大意,耽误了你宝贵时间.

楼主:
前两天出差,没有上来。
谢谢李海飞。

网友:
可以与我联系imyumin@sina.com

网友(2008-04-21):
可不可以连接拉  想想办法是否可以采取连接

网友:
不一定就是要和工件(弹簧)一起的呀?
换个思路看看那!
出口处加一套拉料装置如何?

网友(2015-08-10):
这种弹簧是日本人的强项。我可以找到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