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剃齿?

楼主(2008-03-07):
小弟只知道滚齿插齿和磨齿,请问什么是剃齿,常用不常用,谁能介绍一下

网友:
剃齿好象是指发动机的马达齿轮把飞轮齿圈的齿打烂了,不是指加工齿轮的方法吧.

网友:
我到现在还没有接触过,也是一种加工方法。因为一般7级到11级的就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剃齿机:按螺旋齿轮啮合原理用剃齿刀带动工件(或工件带动刀具)旋转剃削圆柱齿轮齿面的齿轮再加工机床 。
基本原理
剃齿是利用一对交错斜轴齿轮啮合时齿面产生相对滑移的原理,使用剃齿刀从被加工齿轮的齿面上剃去一层很薄金属的精加工方法。剃削直齿圆柱齿轮时,要用斜齿剃齿刀,使剃齿刀和被加工齿轮的轴线成122的交叉角。有了轴交叉角,在啮合运动中齿面上便有相对滑移存在,这相对滑移就是剃齿时的切削运动。
剃齿时,应先将被加工齿轮装在心轴上,再连心轴一起安装到机床工作台的两顶尖间,使其可以自由转动,剃齿具有以下几个运动:
(1)装在机床主轴上的剃齿刀作高速正、反转动;被切齿轮由剃齿刀带动作正、反自
由旋转。
(2)被切齿轮由剃齿刀带动沿轴向作往复运动,也就是说齿轮的齿侧面沿剃齿刀的

可参阅机械加工工艺手册

网友:
楼上所说的大致如此。
圆柱螺旋齿轮(斜齿轮)一般使用时是平行轴状态的,剃齿时是交错轴状态的,这样接触面在各自的轴向会产生些许位移,剃齿刀就是其中的一个斜齿轮,它在齿面的齿高方向有一个个小槽,这样凸出来的部分就会将被加工齿轮剃下一小部分。

网友(2008-12-13):
剃齿刀在滑板进给压力下,就能像剔胡须一样刮下一层金属膜。

网友:
不看不知道,一看发知自己真如井底之蛙~~~~楼上几位仁兄,如有这方面的资料,可否上传,或是告知

网友(2009-01-23):
我以前的帖子,JIMTOF2008 (第24届日本国际机床展览会)
因为图太多了就不转过来了,感兴趣的可以去看,剃齿刀的图有不少。
在汽车齿轮方面剃齿的应用极广。
http://www.jxcad.com.cn/read.php?tid=751683

网友:
剃齿在汽车齿轮加工上使用很广泛。

网友:
谢谢赐教,又学习了一个概念

网友:
以前知道剃齿,也知道刀具什么样,但就是不知道怎样工作的,看了本帖,大体有个印象了,这几天到车间去问一下

网友(2010-10-13):
谢谢大家,又学习了!

网友:
剃齿,这么常见的齿轮加工工艺。每个齿轮厂都应该有剃齿机吧!
以剃代磨是发展趋势哦。

网友:
你讲的是剃齿刀具还是剃齿加工?
我给你传一点剃齿加工的资料吧!

网友:
谢谢分享!我们老师就没说过。郁闷啊!早知是这样的大学就不上了。

网友:
剃齿不可能取代磨齿、絎齿。因为剃齿不能加工硬齿面齿轮,通常在滚齿或剃齿之后加工,然后高频淬火。因为淬火会产生热变形,根据精度还需磨齿或絎齿。

网友:
回复 楼主:

    人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剃齿已经能达到5-6级了,热处理变形水平也能控制在变差半级,现在很多以前要磨齿的件都改为滚剃工艺了,降成本,硬道理。

网友(2013-06-06):
找本齿轮加工的书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