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程槽"的作用 "挠度"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2008-03-08):
今天看书看到一个越程槽,对这个名词不知道,只听说过退刀槽,挠度又指的是什么意思?希望各位大侠帮我....先行谢过

网友A:
越程槽类似退刀槽,如轴肩没有越程槽,磨床就会磨削不到根部,还会伤轴的。挠度-变形

网友(点评):
为啥不叫变形,非要搞个生僻字?

网友:
越程槽是工件需磨削内外圆时在轴或孔的台阶根部所开的槽,类似于退刀槽。挠度是相对应于直线度的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越程槽类似退刀槽,如轴肩没有越程槽,磨床就会磨削不到根部,还会伤轴的。挠度-变形

同意此说,我厂有些轴用无心磨,是要设越程槽的,后来材料高了,为了降成本,考虑到轴承本来便有倒角位,省了

楼主:
2楼说的:“越程槽类似退刀槽”,那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吗?谢谢各位的解释!

网友:
越程槽较浅,退刀槽较深!

网友:
我再啰嗦两句。
 越程槽较浅:一般是用于磨床的台阶处,只要比到尺寸再小一点就好,太小的对强度不好;
退刀槽较深:一般用于车螺纹的清根便于抬刀,略小于螺纹,所以“较深”。

网友:
其实这问题不需要太计较字面意思,前几楼的就说的很明白了。再不清楚就把它们等同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刚参加工作,对有些问题还不大清楚!
最近工作比较吃力,在公司多问几句人家都觉得不耐烦,或许是我问的方法不对,不要见笑

网友(2008-06-07):
学习了! 谢谢楼上的讨论啊!

网友:
一般来讲,在车,铣等加工时叫退刀槽,而在磨床加工时多叫砂轮越程槽,其结构也不尽相同,但是作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让刀,简单的示意图,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正

网友(2009-06-24):
越程槽较浅:用于磨床的台阶处
退刀槽较深:用于车螺纹的清根便于抬刀

网友(2010-07-03):
谢谢楼上几位,画图纸时,标注越程槽尺寸标准有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标准的,你看一下加工工艺方面的书。扰度是刚度方里面的材料力学讲得很清!

网友(2010-09-07):
学习学习,毕竟有些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