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轴淬火,担心轴会变形过大---请教

楼主(2008-03-08):
我有一根轴,直径是10MM,长度120MM,需要在中间部分淬火到35-40HRC,我担心轴会变形过大,请哪位大大指教下,工艺怎样做最小浪费,淬火用什么方式最好

网友:
为何只要中间,两头不要.  By the way 我发给你的E-mail 你收到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到了,你也看到我回了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在哪里的呢?

网友:
在社区里您还没有回答我问的问题.(我已回了你的电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需要增加部分的耐磨性,那个地方就是受力点

网友:
请上传个图或图纸如何,考虑到工艺怎样做最小浪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过邮箱发给您了,帮我看看,

网友:
收到了,回家后才看,多谢您的信任.

网友:
采用表面淬火后在磨加工即可;最好是采用合金钢;变形小处理方式也多

网友C:
若有一端可以固定,用高、中频淬火,再用中频回火,耐磨性高,变形也很小啊,成本高,但质量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有一端可以固定,用高、中频淬火,再用中频回火,耐磨性高,变形也很小啊,成本高,但质量好啊

是一个好的方法,采用高(中)频,成本高,每平方mm一分钱,有没有其它有效的热处理手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