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模和冲模的模具费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08):
小弟刚开始涉足模具的报价问题。
请教各位大侠,模具费如何审核啊?有没有相关的资料给一个啊?
万分感谢啊

网友:
我们这里的冲压模具造费一般是材料费用的30%,塑料模不清楚.

楼主:
不过,模具的加工和加工的精度,使用的各种加工工艺也有很大关系吧,比如,电火花,慢走丝如果用的比较多,应该加工费会比较多吧。关键是多少是合理的?

网友:
冷冲模的保价是慢走丝编程决定的。在对方开出的价格+—1W都是合理的。

网友:
模具的报价和材料的好坏,所用的设备,工艺,产品的精度要求都有关系,有时候多0.01的精度要求造价就可能翻番.同样一付模具价格差10几倍都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