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06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08-03-08):
求助各位大侠:
  我的SolidWorks2006安装完毕后,打开程序提示“在访问适当的安全装置时产生问题,此装置可能已遗失或具有无效的信息。此应用程序将会立即中止。”我的破解补丁已经装完了。请问大虾们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盗版软件一定要按照安装说明进行哦.如果实在不行有可能是安装文件本来就不对.盗版出问题是很常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猜想是软件本身copy或压缩的时候的问题吧。
不过我在装的时候自己也碰到过,通常我都是再重装一下,并找齐SN,注册码之类的,按提示一步一步操作!
实在不行,就换各版本的试试(这个还没有碰到过)!
请哪位大侠指点迷津,让我也学学!
谢谢!

网友:
2007比06好!建议装07!要吗?

网友:
如果是用破解补丁的话应该没问题,用模拟狗的话就不一定成功,但破解补丁不能升级,后者可以升级

网友:
还是装07吧,我装06和08都没成功

网友(2008-04-07):
是没破解的事,破解不下就好了

网友(2008-06-26):
建议多装几遍,应该没问题的.
06我一次就装好了.
以前装03时间装了很多遍才ok

网友:
我也正下载2006版,很慢。。。

网友(2009-11-16):
我装二次都是这个样子的不能破解,请问那个dx帮忙解一下????.解压下载的Crack包“SW2k9sp0.0_cracks”,打开,出现四个文件件:Win32、Win64、COSMOS、PhotoView 360。

2.Crack主程序Solidworks2009:

打开文件夹“Win32”--复制“sw2k9sp0.0_x32_crk.exe”(太极形状)--粘贴在路径“X:\****\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并点击“sw2k9sp0.0_x32_crk.exe”--出现Crack界面,点击“Start”--Crack完成,点击“确定”--点击“Cancel”退出!Crack成功!
3,CrackCOSMOS:
打开“COSMOS”文件夹--复制“license.dat”粘贴于路径“X:\****\SolidWorks Corp\SolidWorks Flow Simulation\license”,并点击license文件夹下的“LicenseAdmin.exe”出现Crack框,接着点击“nfigure License”,点击“Browse..”选择“license.dat”,点击“打开”,点击“OK”,点击“确定”退出,Crack成功!

4.CrackPhotoView 360
打开“PhotoView 360”文件夹,复制“nexus3.dll”粘贴于,“X:\****\SolidWorks Corp\PhotoView 360”,替换原有的文件,Crack完成

网友:
装2009吧,哪个有视频教程啊发给我下QQ:119471827,我用资料换

网友(2010-08-24):
我想要07的,哪位师傅可以发给我么? QQ:406964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