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宇龙数控仿真系统V3.8---请教

楼主(2008-03-08):
宇龙数控仿真系统V3.8下载后在解压时要那个什么分卷磁带,是没有分卷磁带就解压不好
我是个学生,在上数控课的时候用的也是宇龙数控仿真系统,但不知是3.7版本还是3.8的,这两个版本有什么不同

网友:
LZ你好.我也是刚学的,分卷全部下完后用ARA直接解压便可以了.3.7版本还是3.8的,这两个版本不同之处是从我的感觉是多了一些新型的机床的教学.其它我便说不出了.

网友:
我对这2个软件的分析有半年了,说说我的测试感想
3.8,没有完全破戒铣床有的功能是完全可以使用的,车床功能破戒很不满意
工作4分钟,系统再次启动保护,

3.7功能上对学习型的完全可以支持了
不过她的铣床的刀补偿功能不是对每个设置都是有用的
是4进制度的全功能有效果,有兴趣的可以测试,我测试了24把刀,总结了一个表格,24个里有4把刀的功能是全支持的

车床G71 G70  G73都是支持的,G76没有测试,不太清楚
补偿是支持第一把的,其他的未做具体测试,因为车床还是比较简单的

3.7在模具上检测效果是很差的,没有MCUT3.08的好用,但是可以大概了解会不会撞刀是可以的

学习数控还是把心思放到UG,PRO/E,加工的强化MASTERCAM
总体认为UG现在学的多,但是多加工出的后处理必须是专业人员的,否则是不安全的
PRO/E4.0现在插入一个加工虚拟软件,根据说明,感觉效果是很好的,但没有用过,不清楚哦
如果企业是做一般加工的,建议用MASTERCAM,
做模具的还是选择UG,PRO/E还 有CITIA(这个在北京开始用了)应该有不错的效果
其实中国的CAXA在加工上的确也不错,不过做模具速度还是慢 了点,做一般产品完全是可以的

还是要支持国产的啊,我用到现在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正版的呵呵

网友(2008-08-28):
还有详细的介绍宇龙软件的知识吗,想学习

网友(2008-11-18):
起码比我好啊。我还安装不上呢。郁闷ing

网友:
安装时要装教师板不然后你会用不了的

网友(2009-03-22):
宇龙数控仿真系统V3.8 20050415 单机版破解

【重要说明!!】
※ 按装时选教师机。先运行CNCAppSrv.exe;再运行程序。

网友:
安装时教师机和学生机都安装一次(在一个文件夹中)
输入时用户名和密码是:manage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