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图形错位---请教

楼主(2008-03-08):
在做约束,拉伸的时候选择平面是图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解决啊。最近在做设计急着解决。

网友:
显卡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你把机器配置报上来
或者你换个机子试试

楼主:
cpu:E4500,
2根1G内存,
主板P5Bse,
显卡影驰8500GT宽屏版,
250G硬盘

网友:
县卡的问题,重装驱动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