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铜材RG7对应的中国牌号

楼主(2008-03-08):
RG7(CuSn7Pb)对应的中国牌号
麻烦老人指点.
急,送上MM答谢

网友A:
看起来像是锡青铜~可是又有铅,像黄铜...抱歉~

网友B:
是电视电线电缆的一种,具体牌号要回家查查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锡青铜~可是又有铅,像黄铜...抱歉~
我也觉得是锡青铜,但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视电线电缆的一种,具体牌号要回家查查资料.

应该是铜管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锡青铜,但不确定

锡青铜
锡青铜QSn6.5-0.1CuSn6C51900C5191PB103CuSn6
BronzeQSn4-0.3CuSn4C51100C5111PB101CuSn4
 QSn8-0.3CuSn8C52100C5212PB104CuSn8
                          中国                   ISO                    ASMT                 JIS                     BIS                     DIN

楼主:
谢谢楼上,看来不是锡青铜

网友:
这是各种铜牌及标准化对照表,可惜没有楼主的牌号对照。

网友:
应该是锡青铜,也许国内还没有对应的牌号

网友(2008-04-08):
看到这个牌号没有印象,查了美、英、法、德、日和前苏联的材料标准,没发现铜合金牌号是RG开头的。如按CuSn7Pb的成分对照我国的铜合金牌号,相对应的只有锡青铜7-0.2(代号QSn7-0.2)比较接近。化学成分(%):Sn6.0~8.0,Al≤0.01,Fe≤0.05,Pb≤0.02,Sb≤0.02,Bi≤0.02,Si≤0.02,P0.1~0.25,其余Cu。用途:拉制或挤制锡青铜棒。其机械性能:(状态:拉制、棒料直径5~40)极限强度≥450MPa,延伸率≥15%,硬度HB130~200;(状态:挤制、棒料直径40~120)极限强度≥360MPa,延伸率≥55%,硬度≥HB70。以上摘录提供楼主对照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