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的测量用塞规还是打表?

楼主(2008-03-08):
根据我单位遇到的一个问题,一个孔径为Ф18公差为0~0.018的孔长为24,我们用打表方式检验符合图纸工艺要求,但交付后对方告诉我们没有满足0.018的要求,我们换了几把千分尺校了几把表 测量的数据都是符合图纸要求,但对方却不认可,他们说用塞规测量通端不过,后来我们又用塞规试,发现只要小于0.01塞规都不能通过,并且孔存在0.01的椭圆度问题,因此想让塞规通过就必须把公差放大到0.01~0.028,但对方又不允许,事情僵了 呵呵 产品放在家里一两天还没协商好,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因为 存在一个配合问题,双方站在自己角度上争执不下

网友:
图纸上有园柱度的要求吗?

网友:
对这种配合要求的孔或轴,应该用量规来检是合理的,因为量规测量出的是作用尺寸。(只是验收方使用接近磨损极限的量规。)。打表只能测量单一截面单一方向的尺寸,不能反映整个孔或轴的作用尺寸。打表的优势只是能测量出具体的数据,方便我们在生产中调刀调床子。

网友:
你的用户是对的,你不可能和人家钻牛角尖说图纸上没有规定圆柱度或者圆度之类的,相对于公差来说你们加工的椭圆度也太大了一点儿,不知道怎么干的,应该从自己的加工方法和设备方面去想办法解决。实在不行只有提高成本,不是把公差放大到0.01~0.028,而是把公差压缩到0.01~0.018,这不是正道。

网友:
塞规通规肯定要过的。
不知道你是车的还是磨的内孔。

网友:
这个话题还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说,在加工前一定要和客户统一好检测方法,这样就不会由于测量方法的差异而造成对验收的进行,你的客户用塞规检验他是为了满足他的功能要求,因为孔内一般是装轴的,所以他是对的,你现在的办法很简单就可解决,只要研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是你们的不对,内径表测量内径是一种比较测量。积累的误差比较大。那个公差太紧了,百分表的示值误差太大。

网友:
至少应该使用内径千分表测量,校准最好使用环规

网友:
呵呵呵呵,大家有一个误区,所谓打表测量之表只是一种测量结果的指示方式,不管百分、千分,都要遵守精度匹配的原则。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我会把这里收集到各位的意见及建议反映给领导的,看看他们作何处理,谢谢~~~

网友:
各位大侠说的都有些道理,还有一点大家可能忽视了,那就是用内径量表检测内孔直径时,使用千分尺校准内径量表会使测量结果有些误差,因为被测工件是曲面,内径量表的活测头是小平面。应该用标准环规校准,这样检测结果才接近真实值。

网友:
内径表检测是不对的,因为内径表的不确定度满足不了孔的公差要求,实际上你只要根据客户的使用要求,制做出合乎规定的塞规,然后用塞规检测合格的零件都应该能满足客户的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我单位遇到的一个问题,一个孔径为Ф18公差为0~0.018的孔长为24,我们用打表方式检验符合图纸工艺要求,但交付后对方告诉我们没有满足0.018的要求,我们换了几把千分尺校了几把表 测量的数据都是符合图纸要求,但对方 ...
一般情况下,,如果测量实际尺寸在公差 范围内,那么圆度如果小于30%的公差带(在没有圆度要求的情况下)应该判定为合格;对于18的孔,由于公差只有0.018,这种6级精度的孔不应该采用通止塞规来测量和验收的;因为由于必要插入间隙的影响是很严重的,很容易造成误判;而且在没有更高级手段的情况下,应该用接近报废的塞规或通通规进行验收,这是有相关要求的;象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争执,应该用圆度仪之类的东西对争议件进行更精确测量,用测量结果来判定,没有什么值得捣嘴的;底一级的服从高一级的,这是法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和执行的,放心去作罢

网友:
另外要知道,一般孔径大在6~20,插入间隙小于0.006的,基本上没有插入的可能;因为这种间隙在公差配合里已经属于过渡配合,所以一般不允许进行通止规测量如此精度的孔,小于6的孔,0.003的间隙是一个插入极限,如果是盲孔,没有排气槽,你就根本插不进去;我的回复可以作为你的参考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 问题,孔要求是14   0/0.05,可刀具(铰刀)直径是14H7的就是14   0/0.018,塞规不能通过,孔径14 0.01/0.015,刀具厂家不肯退货,刀具是他们选的,用了很多铰刀加工都好,就是这把有问题的铰刀重复装夹精度太好了只有0.002mm,孔不会大,所以塞规不能通过,其实他的铰刀质量是比较好的,一把能加工360000个孔(球铁,孔深12mm),换非标的铰刀可能会好贵的,郁闷!

网友:
楼上,刀具厂家应该比你还郁闷,人家的东西明明是好的重复装夹精度太好了只有0.002mm,这让我想起了我经历的一件事情:一个家伙要了半斤饺子吃完后把老板叫过来埋怨一通,说干嘛把饺子做得那么大害得他吃撑了
前面提到有些朋友对打表的理解有一些误区,现在看来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应该在正确使用的前提下再探讨量表与量规哪个更合理,这就体现在楼主和楼上检测的值是否准确----形状误差是否过大----前面两项合格后再与量规的结果比较-----在安全裕量以外的量规不能通过更换量规
天地提到盲孔塞规的部分是有道理的,有经验的人设计的盲空塞规应该是有排气功能的,否则使用的时候将会很舒服的体验到空气弹簧的感觉
不说工厂和标准,我们上学的时候想必老师也说了车间加工用新的量规检验 ,成品验收用磨损的。

网友:
原因不只是加工的,(孔是通孔)刀具的配置是厂家派人搞的(交钥匙工程),他的公差明显是太小了(不经济,但他就只有H7公差的铰刀)!另一把铰刀的切削刃跳动是0.006,加工后孔用塞规检测就合格了。
请问扬天版主:“在安全裕量以外的量规不能通过,更换量规”中安全裕量要多大才合理?

网友:
安全裕量就是一个孔虽然相对图纸名义尺寸公差已经超差,但是,仍可以满足要求,不至于打废,可以报利用,也就是在图纸公差之外延伸的很小的量,对于设计水平高的,技术成熟的工程师来讲,这种量是很小的,有的甚至是不允许的;而对于不太成熟的新手来说,往往有比较大的安全裕量(这叫做精度浪费),实际中非常普遍,但是是违背设计精神的,可又不可避免;不成文的东西而已;我并不太赞成在这里提起这种东西,因为作为加工者来说,出于 职业道德和对设计者的尊重,应该严格执行图纸法定文件的,所以这种意见纵使有益的,也是应该先保留,后讨论的;加工者应该通过完善自己的工艺和手段来保证自己的产品于图纸要求相否,也就是要高于图纸技术要求水平

网友:
18楼对不住,呵呵呵,我用词不当,把兄弟误导了,天地说的是一种情况,我指的是国家标准中光滑极限量规通端尺寸和被测零件最大实体尺寸之间的偏移量,狙击手要补补基本课程了,你查查量规的公差带分布图就知道了
     17楼说的情况和我理解的相反,能够把尺寸干到一个分散性很小的程度我觉得是好事,不知道你们为什么喜欢在零件的公差带内任意分布?设计配合关系的时候才要考虑到在零件的公差带内任意分布有可能带来的功能性的影响,加工的时候应该是在力所能及又不提高成本的情况下尽可能把尺寸干到一个分散性很小的程度,学学老外,经常被他们气个半死,当我指出它标注的公差不合理时经常这样回答我:虽然标注的大,但是我们的设备都是往零线上干

网友A:
我并不是不想把工件加工的精度稳定性降低,而是还要考虑刀具的使用寿命,刀具上大0.001mm就能多加工200-700件工件,能不考虑吗?
你就是把这个孔加工的天衣无缝,可你能保证和它配合的轴的尺寸是什么样的。

网友:
呵呵呵呵呵,开始我们讨论的只是如何判定合格与否的问题。现在说到了寿命, 我跟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并不是不想把工件加工的精度稳定性降低,而是还要考虑刀具的使用寿命,刀具上大0.001mm就能多加工200-700件工件,能不考虑吗?
你就是把这个孔加工的天衣无缝,可你能保证和它配合的轴的尺寸是什么样的。

把孔干得符合图纸,符合技术要求就可,至于轴干得如何应该不是我们在加工孔时想到的,轴应该也是符合它的图纸和技术要求.

网友:
个人同意四楼的意见,图上即使没标椭圆度或其它形状公差,按我常规设计的理解是:未注形状公差应不大于尺寸公差,或不大于尺寸公差的一半.

网友:
孔如果是稳定的14.05(上偏差),然后每月减小0.005mm,也应该是合格的、稳定的吧?如果能做到这以点,可能我一年只要一把铰刀了,单件成本能降3/4呀。
 问题是图纸没有要求用什么检验,孔径合格就行,可孔仅大了0.015,有0.005的椭圆,塞规不能进,现场是大量加工,不可能挨个儿用百分表检验。我想问,孔直径14(0.05/0) 的塞规通端的公差应该是多少?铰刀的公差是H7的,是否合理,是否要更换刀具的公差?
谢谢!请赐教!

网友:
呵呵呵呵,刀具厂家家没错,但是从你的角度出发为了提高寿命你可以定做上限尺寸的刀具,计算一下定做刀具和用几把标准刀具的的成本吧,哪个低你就用那个

网友:
我有 方法

对于孔径测量,塞规是计数型的测量,只能判定合格与否。不能出数据。其他计量型的测量方法有不能测量圆度和柱度。这是个问题,目前有一种BMD在线测量方法。可以测量出孔径、圆度、锥度。手持式的不需要任何能源。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