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径锥螺纹采用什么刀具好?

楼主(2008-03-08):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下图采用什么方法,以及采用什么刀具加工好?
材质为40Cr,采用普通国内数控车床加工.

锥螺纹

锥螺纹

楼主:
各位帮忙一下呀
我们用得急!
底端直径太小了,大刀车不到位,小刀子振动大.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
谢谢各位啦!!

网友:
小刀,想办法减小振动。机械加工版有好多高手

网友:
使用螺纹车刀片,直接加工

网友A:
用16的刀杆,不过刀杆要买好点的,刚性足一点的.伸出长度刚好够车就可以了.我用12的刀杆加工过40长的螺纹,切削液要足够的冲进去才行.要不一有积屑螺纹就通止规不良了.

网友:
车加工,先预钻底孔,然后去数控车床加工,锥螺纹底孔也要检测的,用锥度赛规,不然车床的容易出问题,出现泄露就麻烦了。

网友:
看看做个丝锥行不行

网友:
用成型刀加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6的刀杆,不过刀杆要买好点的,刚性足一点的.伸出长度刚好够车就可以了.我用12的刀杆加工过40长的螺纹,切削液要足够的冲进去才行.要不一有积屑螺纹就通止规不良了.

这位大哥,谢谢你的支持!
我们这对刀子性能方面还不是很了解,你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切削液很难冲进去,我们也试想过一些办法,让切屑液冲进去,后来好象都行不通.

楼主: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们这里对刀具这一块不怎么了解?
可以给我提供具体的数据吗?
谢谢!!

网友:
这个尺寸和深度用硬质合金刀杆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又没有贵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每次的切削量也要选择合理,例如:前面两到三刀可以适当地切深点,后面再缩小切削用量.你的机床只有一个喷嘴吗?国产的数控切削液压力太小,有可能的话改大点的水泵再加一个喷嘴,一个专门用于车牙.
你车这螺纹用了几刀?

楼主:
是的呀
只有一个喷嘴
就象你说的一样,压力也很小,
后来他们磨了一个带锥的刀(磨了几个小时),车了二十刀左右.

网友:
直接买把锥度丝锥就可以了阿!

网友:
你看看这种刀行不行

这把刀应该可以,硬质合金的,最小有8个的,选16的就行,长度120,足够了。

网友:
看看这把刀

这把刀应该可以,硬质合金的,最小有8个的,选16的就行,长度120,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