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孔椭圆--高手进

楼主(2008-03-08):
工件: 铸铁,硬度稍高,约300HB
设备: 卧式加工中心
刀具: 复合刀具 (完成4段孔的加工)
加工孔径: 350左右.

现发现镗出的孔椭圆, 直径差值约0.06.

请高手,指点指点, 造成椭圆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有可能设备本身具有偏心,同时存在动不平衡

网友:
我认为可能是复合刀具的问题  镗孔是如果刀具太长受力不稳是会出现椭圆了  不过都在0.02以内   这个差的太多   有可能的话希望楼主发个 照片来研究研究

楼主:
刀具重量大约25公斤, 精镗刀存在偏重, 粗镗刀无偏重. 基本都出现椭圆现象.

设备为新引进设备,应该没有问题.

等明天上班了,我可以把大概情况出个图,或者照片之类的,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其实有很多问题,都有可能引起工件制造过程中的偏差,我个人想法如下:

1. 去应力热处理不够导致产品应力变形

2.主轴有偏心情况,产生偏心

3. 工件装夹存在问题,导致夹具松开后的偏心

最后其实还是需要一点一点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5#观点和处理方式

网友:
5楼的分析方法比较全面,有参考价值。

楼主:
目前,我们基本可以排除机床以及刀具的原因。
今天,对设备的主轴跳动进行测量,0.006,应该还算不错。
此外,粗镗的时候,椭圆较大,达0.08,半精镗修正到0.04,精镗后,基本修正到0.01以内。

问题现在出在,工件松开后,椭圆又出现了。。

想请教的是:
加工过程中的应力,在松开后,释放出来,对工件的影响是否大?
工件铸造出来后,进行了退伙处理,再没有热处理了,还有工件本身的应力释放影响吗?
工件的定位,依靠底面三点,另加一螺栓辅助支撑,工件厚度约210,夹紧依靠定位端约40的法兰,镗孔部位壁厚不均,最薄处约10,能否对该工装进行分析一下?夹具的影响是肯定有的。

网友:
典型的加紧变形问题,发个工装图片上来吧!

网友:
关心一下,希望看到答案,学习学习

网友:
夹紧变形,改变一下夹紧点和支撑点的位置,防止夹紧变形

网友:
新手来报道

   我手头上也有缸体缸孔的加工,直径69,一般圆度超差1丝。所使用刀粗镗3刀片,精镗1刀片。。

  一直都无法解决,是不是粗镗刀片的调整问题。。

网友:
今天我设计的工装也是因为压紧点取的不当,导致压紧变形,零件管口椭圆,达不到要求,印象深刻啊

网友:
压紧点要与支撑点对应,问题基本解决。

楼主:
现在通过做实验,基本确定是装夹变形。
变形方向在加紧点的方向。

现估计是辅助支撑造成的,请问,对辅助支撑(螺栓),其支撑的力有何要求,刚接触,还是要给予一定力量的支撑?

网友:
哈哈哈!我花了一年多研究辅助支撑,(所以一看你的加工状况就知道是辅助支撑的问题)国外要10000多一套的东西还不如我的500块的。
要技术转让吗?

网友C:
装夹的着力点好吧  是不是 装夹的时候没问题  卸下来就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夹的着力点好吧  是不是 装夹的时候没问题  卸下来就变形

是的,就是这样.

网友C:
你可以利用一下百分表来装夹   把表压在活比较容易出现变形的地方  然后在加紧  根据你的加工量适当的减少夹紧力

网友:
狙击手是一枪暴头啊,血腥!
夹紧力只要刚好够用就行啦,支撑是硬碰硬,加力是没必要的吧。力是导致变形的唯一因数,即使你对称加力,变形也是无法避免的,好象我左右同时打你两耳光,你不会说不疼吧。

网友:
大家好象都漏掉了一点——切削参数。其实,很多时候,如果镗刀的动平衡不是特别好的话,切削参数不正确常常会导致椭圆孔,我自己就碰到过。
另外,你的设备主轴跳动0.006,这绝对不能算好,我们客户的加工中心主轴跳动都是要求在0.003以内的。

网友:
加紧变形及热变形问题!

网友:
楼主是那位?是昨天在我厂里和我聊这个问题的李先生吗?
我现在问你:1、工件的余量均匀吗?
            2、 刀具是什么结构的?
            3、压紧和支撑的位置对应关系请详细列举!

膛线也还是要狙击手来用的,线是死的吗!是不是,但它经常被烧! 不找到原因,就不知道为什么被烧!不知道你现有的问题就没法正确击中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利用一下百分表来装夹   把表压在活比较容易出现变形的地方  然后在加紧  根据你的加工量适当的减少夹紧力

这个方法我们用过,确实很明显。
但是让每个班次的操作者去掌握到同一标准的力量是很难的!

网友:
装夹的压紧点要有对应的辅助支撑,不能偏移的。压紧力不好控制,就用扭矩扳手控制。
刀具的刚性,有时候不能以为刀具越粗越好。
重复问你:  1、工件的余量均匀吗?
            2、 刀具是什么结构的?哪里设计、制作的?
            3、压紧和支撑的位置对应关系请详细列举!

网友:
回复 网友D:

曾经在加工中也出现过类似问题,阀门检验时精度都达到要求,测试时却密封不行,泄漏量太大,后来发现是铸铁疏松,测试时压力使零件变形(硬接触密封),建议检验零件,或采用立式镗床

网友:
这个方法我们用过,确实很明显。
但是让每个班次的操作者去掌握到同一标准的力量是很难的!

用测力扳手,呵呵,还有过度软材料加面积来减少变形力的集中,分散应该可以缓解

网友:
可以采用浮动镗;但你现在所说的是有问题

网友:
我曾经在加工刚性极差的工件的时候,用过百分表.
先将工件放稳,在辅助位置压住,不要求力量太大,能不乱动就成.
然后在需要压紧的地方压百分表,一般要压几个点,用几个表,如果只一个表来回打的话弄不准的.
所有的表都清零
压的地方下边调节辅助支撑,上边调节压板,保证在夹紧力足够的情况下百分表指针不变.
几个压紧点同时逐渐加力,以避免变动过大不容易调节.
最苯的法子,也是最简单的法子.
如果谁有更好的法子,我也想学学.

网友:
夹得太紧,或位置不对,就出了问题!

网友:
最好是把图发上来,能更好的讨论装夹问题

网友:
影响椭园的因素
1装夹不当.止口配合过松
2工件刚性差
3铸件和焊接件的内应力
4机床本身误差 如主轴变形导轨磨损

网友:
溥壁工件一用力夹紧肯定变形,最简单的方法:粗加工时用力夹紧,精加工时适当放松,可以消除这种缺陷。以前这种加工方法屡试不爽,很灵的。

网友(2008-11-14):
本人觉得是工件装夹与基准面不垂直,建议检查装夹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椭圆长短轴是不是和你的夹紧方向一致,如果是你想办法夹紧时径向不受力,加上冷却液

网友:
应该是壁厚不均造成用力释放不均导致椭圆,我也发现过此种情况,用振动去一下内应力会好一点

网友:
那家生产的卧加,都0.006的主轴跳动,还能好吗?

网友:
先测量一下产品外圆有没有椭圆,如果外圆本来就有椭圆,一夹紧后是圆的,加工好一拿下来可能又回来了。

网友:
没看到工件图纸,所以也说不清楚,但既然已经知道是夹紧变形了,那就要在夹紧力上做文章,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
另外,你这个工作是粗精加工一起做的,应该考虑粗加工后精加工前松开工件,用小的夹紧力重新夹紧一下,这样可以做到减小精加工夹紧变形的目的。
切削参数的选择也很重要,尽可能减小切削力,使得小用尽可能小的夹紧力就可以加工

网友:
此外,粗镗的时候,椭圆较大,达0.08,半精镗修正到0.04,精镗后,基本修正到0.01以。

问题现在出在,工件松开后,椭圆又出现了。工件变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很赞同你的说法,我这加工一个增压器支撑体的一个内孔,老是椭圆0.02是由于工件加紧造成的。不过说设备主轴出现问题不太可能。另外热应力也有一方面的原因。建议先调整下工件的夹紧!

网友(2008-12-14):
镗大孔时,粗镗后不要马上精镗,因为粗镗时吃刀量大,温升大,若粗镗后不要马上精镗,放一段时间冷却易变形椭圆,切记粗镗冷却后再精镗

网友:
同感

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的机床是卧式加工中心,在做轴套的时候不但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有就是产生锥度现象,。我们的刀具是山特的,S120F16.产生光洁度不够现象,。今年三月我到日本学习期间检到日本在处理类似的问题是S96F8,就是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刀具,深度好像是180MM,之所以我现在还能记的是因为他们滚光洁度很好。比我们。
就是时间太长大概要27分钟,郁闷

网友(2010-07-08):
粗镗 半精镗之后松开空间   稍等片刻  用很小的一不份力  再一次加紧 之后进行精镗  镗过之后松开就不会变形

网友:
夹紧力应指向主定位面、辅助支承只起一个提高工件加工刚性的作用、应该先将工件装夹好 最后调节辅助支承。
这样就可防止过定位引起的夹紧变形!!!

网友:
工件装夹存在问题

网友:
过来学习,谢谢,好多高手呀

网友:
根据楼主第二次描述,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装夹变形,你加工完成时测量只有一丝,拆下来变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精辟

网友:
典型的加紧变形问题,同意此观点

网友:
加工部分壁厚不匀也有影响,再就是工装问题

网友:
浮动连接是不是有问题   镗刀刀杆  材料的硬度适中啊   装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