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焊的飞贱怎么控制?

楼主(2008-03-04):
我想请教我焊二保焊的飞贱特别多是怎么会事    有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飞溅多是很正常的,采用80%的CO2+20%氩气的混合气体能大量减少飞溅

网友:
请问是实芯焊丝还是药芯焊丝?

网友:
是否是由于焊接参数不良造成的,或许焊丝送丝不畅。

楼主:
实芯焊丝实芯焊丝

网友:
电流选择偏大也会造成焊接飞溅的增多。

网友:
实芯焊丝相对于药芯焊丝飞溅要多,从以下几方面来改善和控制:
1,调整电流电压,达到最好的匹配;
2,调整焊丝的干丝长度;
3,更换导电嘴;
4、清理工件表面的油锈.

网友:
二氧化碳纯度不够或含水也会造成飞溅严重,同时可以考虑试用富氩气。

网友: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飞溅多是很正常的。
1。调好参数。
2。选好焊丝。
3。清理导电嘴。
4。除油。
5。穿保防工具。

楼主:
烧二保焊,减少飞溅---请教

我烧二保焊可以用4个流量的氩气和16个流量的二氧化气  ,这样可以减少飞溅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烧二保焊可以用4个流量的氩气和16个流量的二氧化气  ,这样可以减少飞溅吗?谢谢。

最好使用配比好的富氩气体进行焊接,其气体中是80%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