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40ro材料车刀该怎么磨才断削?

楼主(2008-03-08):
请教师傅们车40ro材料车刀该怎么磨才断削哦?我最近接了批活是40ro材料,直径是50大,可车起就是不断削,铁屑还要缠在卡盘上,郁闷,有哪位师傅给指教,指教!不成感谢!!!

网友:
选择流程:最基本的一点,首先槽形斜角采用外斜式,然后是槽宽,槽深,槽形。具体参数要靠你自己更具情况具体掌握了。

网友:
选择流程:最基本的一点,首先槽形斜角采用外斜式,然后是槽宽,槽深,槽形。具体参数要靠你自己更具情况具体掌握了。
关于这类钢材,其加工难度只比45#钢稍稍高点,还是好加工的,多掌握吧,非要断屑,也不必要,精加工是不鼓励的。

网友:
在原基础上加大进给量

网友:
啥年代了呀?您老还用修磨的刀片?
您不一定能省钱吧,单件成本能降到0.05一下,我就佩服您了!
如果在0.05以上,你回复一个,我告诉你用什么刀片好! ,其实,我曾经说过的。断屑没问题!

楼主:
谢谢这么多热心老师的帮忙。只有能断削,提高加工效率就可以!!!

网友:
肯纳   DNMP150612K    KC9215
75M/MIN   ap0.75-1  F175
单件成本0.018元
工件材料40crmo  HB282-320

楼主:
不太明白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
工件材料   40crmo               HB282-320
刀片型号:    肯纳   DNMP150612K    KC9215
切削参数    :    75M/MIN         ap0.75-1        F175
加工能达到最低单件成本  0.018元/件。
这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