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4mm*1管的弯90度,R位是6,如何弯得圆而不起皱?

楼主(2008-03-08):
请教弯管高手用什么芯棒才能弯出来的管够圆饱满,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可以用弯管机呀,我们公司有这种设备,不知阁下在哪里呀?

网友:
金属材料一般弯曲半径大于等于1.6管体直径才可以保证弯曲处不皱,有时还需使用软芯棒。不过这么小的弯曲半径做到不起皱很难。如果非要做,只有加热弯曲部位。

网友:
3楼的说法比较可行。

网友:
请看我在: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9966&extra=&page=2中13#的发言,如果有消皱器及一系列模具的话,可以做到1D的半径。
可楼主的是不到0.5D,具体要试验了。

网友:
弯管半径过小,不是很好弯,弯管外观质量除和穿心轴前后位置有关,另外也和导模的力大小有关,最好还要有后导模,夹模夹紧不能打滑。弯管是要不断调试,如果都不很理想,只有更改设计了。

网友:
考虑加热吧,但是要注意控制温度。

网友:
消皱器

消皱器

网友:
楼主请注意!

我已经上传了一套关于弯管的资料,您到: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3150下来看看,之后有问题再谈。

网友:
三楼的朋友说的不错,但要更正的是,R一般不小于管径的2.5倍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还是应该改设计,折弯圆角必需那么小么?
填充砂子估计也够戗

网友:
考虑加热吧,注意 温度

网友(2008-04-28):
我想一边弯一边用高频退火,应该可以.不过弯管是要调试的

网友(2009-07-13):
这个要求和我需要的一样  我也在犯难  大家有何好建议说说啊

网友:
楼主的产品要求和我现在的一个产品要求差不多  大家有好的做法快说说吧

网友:
哈哈!量大不?我是灌砂,然后加温,再干!挺漂亮的!

网友:
批量如何啊?

网友:
消皱器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