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序间的防锈处理--请教

楼主(2008-03-09):
如果一个产品生产周期较长在!~2个月左右,为了确保半成品在生产过程中不锈蚀,如何保证外观与表面光洁度品质,是否因该采取何种措施?抛开防腐油的处理,还有什么更经济的处理措施?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噢 ,有好处理措施请大侠们不要雪藏啊,让大家分享一下,或许从事磨床工作的人都有发言权,无心磨的如何?听说有亚硝酸钠呢.

网友(2008-07-03):
关于工序间的防锈,已经有很多产品了,可以上网上搜.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不使用防锈油,那只能考虑水性防锈剂,可以防锈1——2个月

网友:
我们是在清洗后用40-80度的5%的水性防锈剂浸泡后烘干后备用,当然根据你防锈周期的长短选择浓度5-10%

网友:
防锈水的配制及使用

1.溶液配方为8 %亚硝酸钠加上0.6 %碳酸钠,其余为水。

2.每天用亚硝酸钠水溶液冲洗一次(看情况而定)。

3.水池的溶液每7天化验一次(PH试纸7~9),根据化验结果进行补充,池内溶液的更换期限按不同月份进行,6-10月每1月彻底调换一次,11月-次年5月,每4月调换一次。

不过现在亚硝酸钠价格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