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变形零件的平面度标注问题---讨论

楼主(2008-03-09):
对于刚性零件的平面度,概念很清晰,不会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薄壁零件的平面度问题就有点疑惑了。最近搞一个导轨,有2m长,表面镶条的平面度要求就很矛盾,因为要求太高的话,比如0.02加工肯定达不到,因为零件会变形,测量时都很难测得准。在实际使用情况下,镶条是锁紧在导轨上的,只要导轨平面度够的话,而镶条又是均匀变形的话(在小范围内没有突变),锁紧在导轨上是可以达到平面度要求的,可是如果平面度要求太低的话,如果是在小范围内有突变,那么镶条锁紧在导轨上也没办法达到平面度要求,像这种情况各位都是怎么标注形位公差的?

网友:
建议楼主参照线性导轨设计(如台湾上银、南京工艺装备等等),他们的样本上都有相关技术数据。

楼主:
谢谢,看了南京工艺装备的说明,原来它们的精度是锁紧在平板上检测的,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

楼主:
刚看到一个国家标准,gb 16892-1997形状和位置公差 非刚性零件注法

gb 16892-1997形状和位置公差 非刚性零件注法.pdf

网友:
这个不能光看国家标准,你们最好自己做实验,就你们的产品而言自由状态下的局部平面度和整体平面度分别为多少装配后可以达到理想的精度(前后变形多少不会影响功能);镶条两面的平行度----这个不能按照传统的平行度理解,标注强调任意一个截面厚度的一致性

楼主: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关于平行度,我原来也是这么标注的,可是国家标准里没有这种标注法,看来是国家标准不完善,呵呵

网友:
我感觉对这种工件应该可以要求它的两个面的平行度,如果是0.02的话,测量时可以时可用千分尺测工件的厚度,多测几点小于0.02就行了。

没看楼上两位的发言,重复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镶条精度不是单靠加工能加工出来,最终工序还得靠人工刮研来保证精度,我一般不标什么平面度,只是对其动面和固定面做刮研点要求

网友:
两位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0-04-22):
学习中,长见识了,哈哈

网友(2011-04-08):
,如果只想朝一个方向变形的平面度怎么标注??

网友(2011-05-09):
是的,以前我们也常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