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0.1mm孔的锆石---请教

楼主(2008-03-09):
问各位:如何加工图示锆石,特别是中间0.1mm的孔.

网友:
我顶一下,不要沉了

网友:
我和很想知道。请高手作答!

网友:
十月网友好!

锆石导电率低,故不能用电火花。
锆石折射率大,呈透明到半透明状,故不能用激光。
看来,最好是用“超声波钻孔”。

syw   080311---19.48

网友A:
折射率大貌似没有关系吧,我们以前的蓝宝石都试过用激光切割,只要衬一块不透明的挡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射率大貌似没有关系吧,我们以前的蓝宝石都试过用激光切割,只要衬一块不透明的挡板就可以了。

是的,虽然我没有试过激光机切割锆石,但是不透明的挡板是可行的,当锆石表面的熔融层也会似挡板一样起档板作用,继而直至将锆石击穿.只是可能要将孔的参数改小才能达到0.1mm的要求.

楼主:
造车朋友说的对,超声波钻孔。
不知各位对拉丝模是否了解,拉丝模的模头也是硬质材料,中心孔可达到0.1mm

网友:
引用 楼主:
造车朋友说的对,超声波钻孔。
不知各位对拉丝模是否了解,拉丝模的模头也是硬质材料,中心孔可达到0.1mm

我所知的拉丝模是多用YG8合金造的,用锆石能作拉丝模吗?优缺点如何,或者说锆石主要用在什么地方?我对它没接触过。谢谢。

网友A:
最近线切割的钼丝,冷拉法常用聚晶金刚石做拉丝模,高档点的用CVD料。
我们在做一种类似拉丝模的零件时,曾考虑用天然金刚石代替聚晶和CVD金刚石,可惜也卡在加工上了。

锆石硬度比较低,应该好加工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线切割的钼丝,冷拉法常用聚晶金刚石做拉丝模,高档点的用CVD料。
我们在做一种类似拉丝模的零件时,曾考虑用天然金刚石代替聚晶和CVD金刚石,可惜也卡在加工上了。

锆石硬度比较低,应该好加工一点吧

锆石和聚晶和CVD金刚石的售价如何.

网友:
锆石没接触过,聚晶比较便宜,CVD的稍贵,但肯定比天然的便宜。

网友(2008-06-18):
不了解这个材质

硬度很高吗,0.1mm两个头发丝不到一点,显然电火花也是不行的。

网友(2008-08-11):
用超音波加工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人,回馈社会,我自从2024年5月份起,每天在这个社区论坛中发一个有关机械设计的帖子。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

网友:
楼上的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