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与不锈钢的紧固连接---请教

楼主(2008-03-09):
请教各位:

1,橡胶与不锈钢的连接处:要求紧固连接,问如何连接?若用胶水连接时考虑上半部不能粘到胶水。
2,什么橡胶可以耐酮基油墨。
3, 此橡胶件能否精密加工出来?

网友(2008-04-17):
橡胶与金属的连接一般是用涂粘合剂再硫化,至于部分不能接触胶水也可以做到,精密程度0.1没问题吧  不太准确  知识有限

网友:
有特制专用的胶水粘合的,我们用过,也曾做过产品,撕裂拉力蛮大的。
但是橡胶的硫化变形国标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