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研中心孔?

楼主(2008-03-09):
就是具体的方法和所用的工具。谢谢!

网友:
两顶装夹,鸡心夹头,顶尖涂研磨膏W10、W20,开动机器研磨,检查是否研出

楼主:
用什么顶尖,活或者死

网友:
研磨顶尖,加点油
差不多看到冒烟,就OK了

网友:
死的,活得转,有什么用

网友:
可以用研孔机,有专门的研孔顶尖使用研磨材料作的,对于那些磨量小的可以采用中心孔磨床来把中心孔和外圆磨成同心后再磨孔,这样可以使外圆的磨量很小就能磨圆!

网友:
打用一夹一顶,
用三爪固定一端,
另一端用活顶针顶住,
然后在工件靠近活顶针端用支架固定,
再把尾座的活顶针换成中心钻再回一下中心孔

网友:
师傅教我们直接将工件装夹好,用中心钻直接修钻中心孔.
这样子是否恰当?

网友A(2012-04-18):
为什么一定要研麽啊!钻出的中心孔不准吗

网友B:
用中心钻铣出的中心孔不是很圆的一般是3棱形(用眼是看不出来的),再是工件经过热处理后,中心孔也会发生变形并存有盐液或氧化皮,所以磨削加工前必须有研磨中心孔工序,防止中心孔形状误差复映到磨削表面上。
研磨中心孔有专门的中心孔研磨机,没有研磨机可以再车床、钻床上研磨。我们都是用硬质合金研磨棒加研磨膏,硬质合金研磨棒耐用不易磨损。另外我们还用棱锥体研磨棒挤压中心孔,电镀金刚石研磨棒研磨硬质合金件的中心孔。
顺便说一下钻孔加工出现棱形孔的一般规律:刀具切削刃数+1。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中心钻铣出的中心孔不是很圆的一般是3棱形(用眼是看不出来的),再是工件经过热处理后,中心孔也会发生变 ...

原来中心钻钻出的孔不是很圆的啊,一般有多少不圆呢?

网友(2013-06-18):
一般七级精度的左右的精车需要研磨中心孔吗?中心孔分A(不带护锥) B(带护锥) C(带护锥和螺纹) R型四种,这四种都能研磨吗?

网友:
加工经验啊,顶

网友(2015-06-10):
引用 网友B:
用中心钻铣出的中心孔不是很圆的一般是3棱形(用眼是看不出来的),再是工件经过热处理后,中心孔也会发生变 ...

金刚石研磨棒是不是类似于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研麽啊!钻出的中心孔不准吗

车床钻中心孔要换头装夹,车床换头以后同轴度会差3丝左右,也就是说两个中心孔不同轴,所以要修研中心孔,让他同轴

网友:
现在有专门研磨中心孔的机床,价格在三万左右。研磨中心孔要使用专门的带槽口的顶尖,这种顶尖能避免研磨时产生高温将中心孔烧掉。这种顶尖阿里巴巴上有卖的。一般精磨工件精车之前和热处理后要上磨床加工时都要研磨中心孔

网友:
研磨标准:当两个中心孔均出现一圈亮的环状磨纹时,就表示磨好了

网友:
我们都是用车床 上花顶尖

网友:
经常修研顶尖孔。用的是生铁研磨器和活顶尖。在普车上修研。
三爪加持生铁研磨器,中托板摆角度30°,车制研磨器60°,自加工基准。活顶尖安装在尾座上。
在生铁研磨器上涂抹w40研磨膏,将零件安装在两顶尖之间,以合适的顶紧力顶紧。
低速开动机床,用手拨动零件。使零件顶尖孔和研磨器之间相对运动,达到研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