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酸洗后生锈(订单,较大的厨房设施)---求助

楼主(2008-03-10):
本人工厂中有一订单;是较大的厨房设施;是采用304不锈钢薄板经亚弧焊接而成;但因亚弧焊时会使周边的材料发黄;因此有用酸性溶液酸流;但因为清洗不干净;货发到国外后有发现生锈的现象;请都各位大虾可有什么简单的方式处理;不能整个重新酸洗的情况下;主要生锈部份在焊接处。

网友:
已经生锈了的部分,只能通过打磨抛光去掉。
但是一般的酸洗液即便冲洗不干净,如果是合格的304,也不会生锈的,回局部发黑,所以我们在涂上以后15分钟内必须冲洗干净,我怀疑那材质不达标。

游客

网友(2012-04-11):
如果原来板材外表面是拉丝过的,就选择拉丝;如果原来外表面直接是光亮面,没有拉丝,就直接用布轮抛光。
我觉得材质是很有可能的, 当然解决办法是:焊接的时候都在内部(或者说设备零部件里面)隐蔽一点的地方焊接,表面(或者说外部)会因为焊接时产生的高温使不锈钢与空气氧化,变色。我们厂一般做法就是拉丝和抛

网友(2008-03-10):
我觉得也是材质有问题

现在国内的不锈钢良莠不齐啊

网友:
看过日本人的录象:在生锈处涂上电解液,再通电,一会就光亮了。

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做的?

如做的人少,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业方向,有人考虑过吗

网友:
选用弱碱性防锈液再处理,因该会好些

网友(2009-04-26):
把焊接过的地方用钝化液重新处理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
用弱酸清洗液进行清洗,对严重的地方打磨,如果外表是拉丝面的,还可用拉丝布进行同纹拉丝,再用不锈钢专用清洗剂进行表面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把焊接过的地方用钝化液重新处理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也同意 中国还有一种药水  是专门处理焊接后的黄黑 问题

网友(2009-06-26):
这个应该有帮助吧,O(∩_∩)O哈哈~

网友:
那只是表面的浮锈,因为板材的表面都是凹凸不平有麻点和气孔微小缺陷,只有通过镜面抛光才能使表面缺陷最小。

网友(2009-08-10):
工作量不小啊
看来工作的源头是非常重要.

网友:
我用过瑞典的304 ,很均匀

网友(2009-11-15):
焊接处只有重新打磨抛光。

网友:
抛光也行啊,不方便的话用拉丝布,擦一下也和光的!

网友:
清洗不净,不是产生生锈的原因,只能发黑。生锈如果是点状,那是正常的,只是焊接的时候打磨质量不好。如果是成片的话,那就可能是材料的问题了

网友:
用的什么焊条?304不锈钢在焊接处容易出现腐蚀,因为焊接处容易出现Cr的迁移,造成局部的贫Cr,如果Cr含量低于了12%就会生锈。所以,焊条要选对。

网友:
选用的焊丝有问题。

网友(2010-06-30):
我觉得应该还是钢材的问题比较大啊,既然是不锈钢就不应该你们容易锈的

网友(2012-04-10):
金属在表面处理过程中使用大量的酸。当酸液中的金属离子达到一定的浓度后,处理效果达不到工艺要求,酸液需要重新配制和更换。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酸液。这些废酸液中由于含有较高浓度的酸和金属离子,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威胁。即使进行处理,在处理过程中也需要消耗大量的用于中和碱,同时也造成大量的酸的浪费。 有鉴于此,ARS 酸净化系统受到日益的重视。ARS 系统可以回收废酸中的酸, 它使的废酸不需像以往一样大量被排掉。通过对废酸中>80-90%未经使用的酸进行回收,ARS 大幅度地降低酸使用量和相关的废液处理费用。 ARS 是一套标准化,预先安装的模块化设备。它的设计适用于各种小型至中型的金属表面处理企业。ARS 是主要由酸净化系统组成。在废酸处理的第一步,废酸被输送并通过酸净化系统。在系统内,废酸中的酸会被系统截留,而溶解的金属离子会直接通过系统。 在第二步,水会通过酸净化系统,在系统内被截留的酸会重新溶解在水内,流出系统进行循环使用。ARS 系统通过以上步骤的不断自动重复,达到连续酸净化的目的。 ARS 酸液回收系统的优点:减少酸的消耗减少中和用药的量和费用降低酸槽倾倒、清洗和重新调配的人工费用改善产品质量和维持一致品质 ARS 保证最好的投资回报和最低的操作成本

无锡阿派克环保 韩先生 15962277858  QQ85993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