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车说明翻译求助

楼主(2008-03-10):
以下这段话是关于叉车转向说明的。请高人帮助翻译一下。
With four turns lock-to-lock the hydrostatics power steering provides the operator with exellent maneuverability and ease of control.
先谢谢了。

网友:
前后句或整文章贴上来吧,有助于理解。

网友:
四圈的转向行程和液压助力装置给操作者提供了优秀的操作和控制性能

网友:
RE:翻译

带4转刹车的静水压装置为操作者提供优秀的操作和便捷的控制.

网友(2008-04-13):
带有四圈转向行程的静液压转向系统给操作者提供了优秀的可操作性和易控制性。

网友:
三楼翻译的比较专业一点

网友A(2008-10-13):
With four turns lock-to-lock the hydrostatics power steering 具有可轉動四圈的液压助力方向机装置,provides the operator with exellent maneuverability and ease of control為操作者提供了优秀的操作性和易控性能

网友(2008-12-05):
引用 网友A:
With four turns lock-to-lock the hydrostatics power steering 具有可轉動四圈的液压助力方向机装置,provides the operator with exellent maneuverability and ease of control為操作者提供了优秀的操作性和易控性 ...

我觉得这种翻译的比较专业!